X55VD BIOS里键盘能用进PE就失灵

楼主(2017-07-18):
X55VD 3.1版本 BIOS里内置键盘能用,只要过了BIOS就失灵,但用USB键盘在BIOS和系统里都能使用,换过新的键盘,EC,都是一样,量过键盘接口阻值都是正常的,刷过工厂的BIOS也试过,哪位大神修过这个故障,指点一下!

网友A:
三板F,,先加焊下EC ,,刷B  不行再慢慢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板F,,先加焊下EC ,,刷B  不行再慢慢来,,,

刷过BIOS,换过键盘,换过新EC,还是涛声依旧

网友C:
pe里不能用   硬件问题   测一下键盘接口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pe里不能用   硬件问题   测一下键盘接口的阻值

接口阻值一切正常,关键BIOS里能正常使用,如果是阻值有问题,BIOS里应该也是不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过BIOS,换过键盘,换过新EC,还是涛声依旧

这个估计难度很高,,我上次一台N551J   键盘背光没有,,,查到EC 就找不下去了,,最后拆管强开背光,忽过去了

网友A:
楼主点位可否分享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点位可否分享出来看看,,,

点位在这里

网友:
还有哪位大神见过这种故障,指点一二

网友D:
EC换    下                试     下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换    下                试     下                     了

没仔细看帖,EC这种早就换过了

网友:
没仔细看帖,EC这种早就换过了

网友E:
装WIN10试试,是不是驱动不对,有试过部分新机子有这现象

网友F:
bios 里面能用 pe不能用 也许是某一个功能键 粘键,既然键盘换过了 还是仔细找下键盘接口到ec的线路吧也许会有收获

网友G:
安装下windows 10的系统看下,新机器很多不支持7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装WIN10试试,是不是驱动不对,有试过部分新机子有这现象

为什么都不仔细看贴,进PE内置键盘也是不能用的,开机过了LOGO后内置键盘就之灵,包括调启动菜单都调不出来,软重启Ctrl+Alt+Del也不行,但在BIOS里软重启Ctrl+Alt+Del是可以用的,你还认为需要重装系统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bios 里面能用 pe不能用 也许是某一个功能键 粘键,既然键盘换过了 还是仔细找下键盘接口到ec的线路吧也许 ...

EC已经换新的了,键盘到EC所有的脚位都量过,没有异常,如果有异常的话BIOS里面应该键盘也是不能正常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安装下windows 10的系统看下,新机器很多不支持7系统了,

X55VD是三四年前的机器,不存在太新这个问题

网友H:
鼠标 拔了 所有外设全拔了    不行没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鼠标 拔了 所有外设全拔了    不行没折了

如果能力只限于拔拔外设还真不敢在这里发帖

网友I:
我想到的,你都弄过了。。。。。。。。。。。还是换系统试一下。

网友J:
USB3.0在作怪,你要量个支持USB3.0的PE就行了。装WIN7,那你得先把USB3.0驱动注入安装盘才行。

网友K:
换一下键盘插口旁的那些小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想到的,你都弄过了。。。。。。。。。。。还是换系统试一下。

再次声明不是系统问题,win10PE,win8PE,里面一样不能用内置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J:
USB3.0在作怪,你要量个支持USB3.0的PE就行了。装WIN7,那你得先把USB3.0驱动注入安装盘才行。

这位兄台都没怎么看帖就回复了,我说过我安装win7系统吗?客户机器本身带的就是win10,去掉系统不说,用win10PE和win8pe进去也不能使用,会是系统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换一下键盘插口旁的那些小电容试试,

键盘接口到EC的数据位点位图上显示有6组排容,实物有三组排容,换掉排容试过,去掉排容也试过都无果

蓝框是六组排容位置,3组红圈是实物有排容

网友L:
先不用就触摸板的排线看看,会不会是触摸板坏了影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先不用就触摸板的排线看看,会不会是触摸板坏了影响的。

就是最小系统CPU+内存+主板+win10PE+键盘测试的,其他一切都没接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就是最小系统CPU+内存+主板+win10PE+键盘测试的,其他一切都没接

进系统看看所有的设备都正常吗?声卡、网卡 等。

网友M:
这么奇葩的问题。    这个机器 ec  好像不带资料

网友:
这个还真的是不好解释了。。。。。。。。。

网友:
没遇到过     楼主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进系统看看所有的设备都正常吗?声卡、网卡 等。

过了LOGO后进到系统前USB 键盘也会失灵,但进去后USB键盘能正常使用,其他设备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么奇葩的问题。    这个机器 ec  好像不带资料

这个不带资料的

网友N:
应该不是换屏后引起的吧?直接外接试下,看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N:
应该不是换屏后引起的吧?直接外接试下,看能不能用

华硕不像三星,屏码片不影响键盘,再说也没换过屏

网友:
遇到过触摸板进水导致 BIOS能用键盘,系统 pe不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已经换新的了,键盘到EC所有的脚位都量过,没有异常,如果有异常的话BIOS里面应该键盘也是不能正常用的

bios 里面用不到功能键 这种问题以前遇到过

网友:
换南桥吧,在不行直接换板吧,接USB键盘好用吗?

网友O:
EC外围电路仔细查一下,特别是KB相关的几个引脚电路

网友:
接口旁边的电容测量一下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O:
EC外围电路仔细查一下,特别是KB相关的几个引脚电路

阻值没有异常,EC也是换过新的了

网友P:
换一下KB_RST#上拉的排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P:
换一下KB_RST#上拉的排阻

这个点位上没看到KB_RST#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点位上没看到KB_RST#排阻

信号名称可能不同

网友B:
所以已经查了RST所有信号,没看到键盘相关的复位信号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所以已经查了RST所有信号,没看到键盘相关的复位信号

4脚相连的排阻换了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P:
4脚相连的排阻换了试试

四脚经过CN3012排容直接到EC,但实物图上这个排容是没装的

网友Q:
BIOS里看下 键盘有没有关闭  恢复出厂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脚经过CN3012排容直接到EC,但实物图上这个排容是没装的

哦 是EC的4脚外排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Q:
BIOS里看下 键盘有没有关闭  恢复出厂试下

首先内置键盘BIOS里是不可能关闭的,其次EC换过新的,BIOS刷过工厂的,键盘数据位阻值无异常,至于COMS放电之类的机器到手就试过了

网友:
这个103排阻也是早就换过的,华硕有时莫名其妙的问题都有可能是EC边上的排阻引起的,所以EC边上的103排阻早就都换了个遍

网友Q:
引用 网友B:
首先内置键盘BIOS里是不可能关闭的,其次EC换过新的,BIOS刷过工厂的,键盘数据位阻值无异常,至于COMS放 ...

是不是保证BIOS是工厂的  重新刷个试下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Q:
是不是保证BIOS是工厂的  重新刷个试下啦

BIOS 不在讨论之列,因为就算不是工厂BIOS,新老BIOS都出现一样的问题,就不存在BIOS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不在讨论之列,因为就算不是工厂BIOS,新老BIOS都出现一样的问题,就不存在BIOS的可能

那这个机器悲剧了  拔掉内接用外接好了

网友R:
EC带不带程序啊  会不会是EC带程序的

网友:
表示没有遇到过 楼主解决了吗  我能想到的你都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e里不能用   硬件问题   测一下键盘接口的阻值

阻值一切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EC带不带程序啊 会不会是EC带程序的
带程序的直接换EC是不触发的!不会和原来的EC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