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AH531通电0.2掉电

楼主(2017-07-18):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6789802前面发了个贴子富士通AH531掉电,终于找到问题了,没有1.8v是因为MAINON分组开启信号偏低,MAINON偏低是由于PQ10坏,换完后还掉测PQ20  MAIND 15V只有9V多,换PQ20无效,再换PR118电阻 此机修复。可悲的是主板好了硬盘很多坏道,客户说不修了,郁闷!!!害了老子想这台晚上都没睡好

chinafix.com.cn迅维网_广达FH5 AH531 (1).pdf

网友:
就当纯练手,以后遇到类似问题就能一下子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至于跑单飞单,做维修的那个没有过呢?淡定看开。

网友:
你这还好,特别是修笔记本,拆开    了报了价又不修,又得慢慢给他装回去。以前做维修的时候那种老IBM本,很多镙丝的,上镙丝上到手软。心都烦

网友:
这种情况以前常有遇到,现在接机器 我都先检查一哈硬盘 内存 然后在开始修

网友:
客户不修也要收点费吧浪费那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