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 不拆机维修通病,附图片和工厂秒亮BIOS

楼主(2017-07-18):
接收一台联想E440 笔记本,触发后电流停留在1.2,换内存无果,拆掉内存报警,这又是碰到E440的通病BIOS坏了

去掉电池,拆开后盖

BIOS分为两个,一个是8M的U8M1,一个是4M 的U4M1
在CPU散热器边上,不用拆出主板可以直接风枪吹下,
刷新后焊回,下图是亮机图

附上工厂秒亮BIOS

网友:
e430   e440的bios坏的相当多了

网友:
E440的PCH坏的也挺多,BIOS也有,不过遇见最多的还是B+的电容短,挺多。

网友:
E430BIOS坏的见得多  E440我们修的少 没有发言权。

网友:
好像E440的BOIS出问题的案例挺多的

网友:
这个机器,呵呵,等着返修回来换桥吧@

网友:
E430BIOS坏的见得多  E440我们修的少 没有发言权

网友:
E440 BIOS 问题不少,还有很多放电就可以亮机的,用的时间不长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坏我只碰到过一次  主板电容坏遇到过不下10次。。。。。。

网友:
主板电容坏遇到的多,E系列机子问题多多

网友:
                                   这机器不触发,我换过PCH才解决。

网友:
e430 bios坏的确实多,e440还没有修过-

网友:
这电脑修过很多次了。都是BIOS坏。 还有几个是桥坏的。

网友:
这个机子就是送钱的。。。。。。。。。。。。。。

网友:
E440BIOS坏的,我这个月就修到5 6个了

网友:
一钱见到这种机子     我都不修哎  为甚摸不早点发爱

网友:
联想BIOS 就是好容易出问题

网友:
E440的BOIS出问题的好像挺多的...

网友A:
哈哈,地球人都知道了,你还发,谢谢bios

网友:
E系列的毛病多的没话说  真的        我这现在还躺着一个E4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地球人都知道了,你还发,谢谢bios

不见得所有论坛上的人都知道不用拆机就可以修这种机器的通病吧!发帖只是把自己的经验总结起来,让后人少走弯路,更快速的修机。。。。。

网友:
碰到这种就是捡钱啊。。。。。。。。。。。。。。。。。。。。。。。。。。。。。。。。。。。。。。。。。。。。。

网友:
BIOS  南桥  大短   来来回回就这几个问题

网友:
不拆机直接吹有危险吧,万一伤到外壳键盘就不好玩了。

网友:
这机器加焊南桥,刷BIOS,一起不会返修的。

网友:
楼主的机子悠扬的真爽,,,秒杀了,,又赚钱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真是丰富啊  知道这么多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