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待机漏电200ma

楼主(2017-07-18):
正常使用待机漏电200ma,可连接电脑读取电池信息。拆机看是umt主板,加电不开机不漏电,开机后测电源主要供电都有,但待机电源ic和cpu部分发烫,u2下部无明显发热。请问一下各位有什么维修方案,umt 真的不敢乱动,只能先测好才动手。未能修复,用户要资料已取走手机

网友A:
发热的地方熏上松香   看哪里先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热的地方熏上松香   看哪里先化

电源肯定先化,都烫手了,但是负载哪里漏电查不了啊?cpu也发烫的,但测cpu的各路供电正常,阻值也正常

网友B:
如果是我就先做usb芯片
遇到过音频ic导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就先做usb芯片
遇到过音频ic导致的

试过功能信号,WIFI 照相 指南针 功能都正常,开机后本来CPU都发热的,这个更是电源都烫手。不知可不可以断开某路供电让手机不起动而只要电源输出供电可能还好查一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试过功能信号,WIFI 照相 指南针 功能都正常,开机后本来CPU都发热的,这个更是电源都烫手。不知可不可以 ...

拿掉CPU电源就是输9ma差不多.当然工程太大
用嘴唇感受吧 或者撒松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掉CPU电源就是输9ma差不多.当然工程太大
用嘴唇感受吧 或者撒松香

这个是UMT的主板,拿CPU容易挂,况且这个手机拿来功能完好的就是耗电快,发热。不开机不好交差。上个松香烟图 时间长了点

网友D:
把USB管上点松香,应该是USB管的问题。不放心就烧一下USB管。是我的话,直接换个USB管再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把USB管上点松香,应该是USB管的问题。不放心就烧一下USB管。是我的话,直接换个USB管再说。

USB管已上松香,开机完全不发热

网友E:
电流多少,能联机 不,还有总线正常不

网友F:
这个先干u2再说啊,好的可能性很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流多少,能联机 不,还有总线正常不

可以开机各种功能正常,能联机还能读到电池信息,开机后待机电流在200MA上跳动,CPU和电源IC发烫,但是测试CPU各路供电无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先干u2再说啊,好的可能性很大吧

U2完全不发热的。CPU是待机发热重点。

网友:
维修小白学习下,多谢  多谢 多谢!!

网友:
用户要保留资料已取机。长度还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管已上松香,开机完全不发热

开机灭屏,等个十分钟再看。

网友:
有时候热点是正常的,能用就行啊

网友:
遇到一个6P,也是待机漏电200-300,别人修过WIFI,硬盘。主板还有点弯,直接退机了,没搞。有没有大侠搞好过这问题

网友:
电源负载供电阻值都测了没有问题的点?

网友G:
楼主  搞好了 没有啊   搞好了 出来更新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楼主  搞好了 没有啊   搞好了 出来更新下啊

朋友,红字部份已说明,未能修复,已取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红字部份已说明,未能修复,已取走。、

那下次 碰到这种情况 咋办啊    有思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