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19不开机维修 板号820-3298-A

楼主(2017-07-18):
接到同行一台苹果一体机 不开机。。当时店里忙,同行的又不确定修不修,,只说检测,,做为老司机,,这种机器见过太多,直接就报500,修主板,两天左右,心里其实是这样想的,不修就算了,就算要修,电源板也就200多,如果只修主板500还是有的赚的,半小时左右,同行说,两天来取,,下午下班了,客户差不多都走了,抽空拆开,,拆这种一体机,,2分钟不到,只要一个神器就行,等下给你图,拆开看指示灯,,一般苹果的有4个指示灯,第一个灯说明待机正常,最后一个灯显示说明显示正常,我这个第一个正常,,说明待机是没问题,只是一按开机键,第一个灯闪两下又恢复正常,,一看,哈哈,,捡到了,这种肯定是后级有短路啊,,全部拆开,量各个电感没问题,然后又量电容,,,,突然量到一个电容对地为0.00、、想到,有戏,,一看点位,,原来是+3V。。烧机大法一上,,搞定,装机,一切OK,500到手 看似没技术含量,,其实全是经验,,有分的加分,谢谢

网友:
这张就是短路位置,,刚刚没上传上 这就是拆机神器

网友:
电容短路了?这个钱捡的爽

网友:
看来,楼主修苹果的机器是老司机啊!直接秒杀的啊!用钢网拆苹果的屏还真不错的啊!

网友:
这个屏幕还得用钢网拆吗?没碰到过苹果机器

网友:
楼主最厉害的是钢网底下的机器,苹果最新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