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苹果6Wi-Fi变灰,蓝牙打开一直转圈

楼主(2017-07-18):
去维修店换了几次Wi-Fi模块都不行,关于手机里面Mac地址不适用,怎么回事?已排除wifi模块的问题,求帮忙,去维修点来来回回一个月了也没有解决

网友A:
补充一下,有时候开机Wi-Fi开关能用,但是连接几秒就自己断开,然后什么程序也打不开,只能强制重启,重启的时候出现过一次无限白苹果,

网友:
有人吗?新人,什么东西都不能下载,有些东西也不能看,求助,折腾一个月了

网友B:
要么WIFI芯片问题,要么电路问题,要么信号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有时候开机Wi-Fi开关能用,但是连接几秒就自己断开,然后什么程序也打不开,只能强制重启,重启 ...

感觉WIFI芯片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WIFI芯片问题,要么电路问题,要么信号问题。

Wi-Fi模块换好几个了,都一样,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WIFI芯片不好吧。

不是芯片的问题,我换过好几个都没有用…是不是供电的问题,有的时候开机有Wi-Fi,但是用了一会儿就没了

网友:
测wifi供电,测对地阻值,换电源,如果还是不行就别弄了

网友:
刷过机吗,维修思路:先软后硬,若有图纸对照图纸来检修,单凭经验跟到感觉走不好呀,要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

网友:
那周边问题了,,电路问题吧。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

网友:
查WIFI芯片的工作条件,打主板WIFI芯片焊盘的对地值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也有电源坏的,感觉6的WIFI好难修

网友:
换全新的WiFi模块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芯片的问题,我换过好几个都没有用…是不是供电的问题,有的时候开机有Wi-Fi,但是用了一会儿就没了

  WIFI模块工作条件不够。先查wifi供电,再看时钟和复位

网友:
有没有撬过硬盘?先查wi-fi供电L5201-RF有没有,

网友:
可能是主板短线把。或者有电阻脱焊。打阻值排除。还有时钟正常不

网友:
感觉WIFI芯片不好吧。

网友:
打对地值与供电              2个没问题就是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