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掉电,不知道是不通病,已碰到两台。

楼主(2017-07-18):
近日接到两台N4110
第一台故障是手压键盘就掉电
第二台是开机瞬间掉电

废话不多说,机子到手拆开,触发后双手一顿乱压,掉电后重复以上动作,逐渐缩小范围。
最后锁定在读卡器位置,拿着板仔细看有惊喜。显卡和南桥之间有个5脚管虚焊,放大镜下看整个管子已经位移了一点。
烙铁加焊一篇,故障排除。

看了下图纸,此5脚管是发出系统电源好信号给南桥的。

过了几天又接到一台一样的机器,有了第一台的经验,直接找这个管子,同样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下图红圈是元件位置

PS:昨天碰到第三台这个机型。其他故障的,还特地看了下这个门电路的5脚管,是正常的,没有出现位移。
很可能是工厂批次问题。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啊楼主   文字说明 没有可信度

网友:
手压键盘掉电我遇到过 不过当时我测的时候是显卡供电有问题 跟换之后过两天还是同样位置出现问题 所以估计是板层有问题了

网友:
的确是通病,喇叭碰到那个5脚的芯片导致虚焊引起的,哈哈,V02的广达的通病,早几年就修到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以前修统货遇到过好多

网友:
这个5脚的门电路芯片 几年前就放出来了

网友:
这个5脚门电路确实容易出问题,应该是主板设计方面的问题

网友B:
这个U25早年就发现是通病的,主板加焊后,最好要把喇叭那里也要处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U25早年就发现是通病的,主板加焊后,最好要把喇叭那里也要处理下,

这样啊,孤陋寡闻了。论坛搜V02A  没看有说这个通病的帖子。吐槽下,现在论坛的搜索功能真心不好用。

网友:
ZHEZHE这个通病早就知道了, 不过还是佩服楼主的这种探索精神

网友:
...又是一个5脚芯片 ....dell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我遇到短路的倒是比较多   这样问题我还是头一次看到

网友:
这个位置的脱焊是导致机器不显示 目前还没碰到掉电情况 个人经验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过,楼主你碰到两台,应该就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的论坛已经有人验证过了 但不是每一台都会虚焊

网友:
我也遇到过哦,键盘螺丝一打紧,就开不了机

网友:
这个绝对是通病了,送钱的机器啊

网友:
楼主这个情况我还没碰见过,有机会试一试

网友:
喇叭碰到那个5脚的芯片导致虚焊引起的吧,又遇到一次

网友:
U25通病,动一下机子就掉电,上电不出复位,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经验 经验呀 虽然机子有点老 说不定哪天就派上用场了

网友:
这个是个通病,我也遇到好几次了

网友:
没碰到过呢 记下了 有类似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 那个门电路的芯片

网友:
这个很好的经验,记得来了,以备下次用上

网友C:
送钱啊,还没碰到这个问题,有也是大短的
我碰到的第三台就是大短,CPU上管击穿,当时各大电感随意量了下就开始烧鸡了,CPU还插在座子上烧。还好加到1.3V的时候感觉不对劲。拆下CPU再量了下上管穿了,还好没把CPU烧掉。以后还是别偷懒,烧鸡还是把内存CPU这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送钱啊,还没碰到这个问题,有也是大短的
我碰到的第三台就是大短,CPU上管击穿,当时各大电感随意量了下就开始烧鸡了,CPU还插在座子上烧。还好加到1.3V的时候感觉不对劲。拆下CPU再量了下上管穿了,还好没把CPU烧掉。以后还是别偷懒,烧鸡还是把内存CPU这些值钱的先拆掉。

网友:
这机器 是通病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以前遇到过好多。。。。。。。。

网友:
这个是通病。。 我也修过一台这个

网友:
是通病,也修过几台,刚开始修时发了长时间才找到问题。

网友:
这个5脚门电路确实容易出问题远

网友:
楼主厉害了,膜拜一下,另外一台的也写一些嘛

网友:
送钱的机子 通病多点好 来就秒

网友:
这个应该是玻璃问题吧?叫商家还换一块屏试试,不行的话一般分屏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是通病修到好多台了,,应该是喇叭卡位导致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已经遇到很多了,,,

网友:
这个问题印象中。就两个吧,剩下的都是滴滴滴滴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以前有发的。。。。。。。。。。。

网友:
这个通病很少见 学习了  应该是工厂的问题

网友:
N4110小供电坏的多 遇到很多台了

网友:
这个没办法了,都这样的

网友:
厂家设计缺陷,我们才有活干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这种情况的,不过当时没注意这个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过这个问题哟,就是南桥 边上那个管子

网友:
应该算是通病了也遇到过

网友:
这已经成为传说了;P;P;P;P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了吧  我也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还是熟悉的人民币问道  哈哈哈 这机器

网友:
还没认证 图都看不到

网友:
都说这个机子有这个通病,可惜我还没遇到过一台,都是供电跟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工厂设计问题  已经碰到n台了

网友:
是通病,原因是N4110的喇叭松动撞掉了U25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啊楼主   文字说明 没有可信度

这个大通病了啊,U25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大通病了啊,U25 ,,,,,

关键我是小白啊

网友:
完了,大神都成小白了,我们这一论坛的人不都新手入门了。。。

网友:
以前碰到过,最后没修好。换板了,原来是这个问题。收藏以后用到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中的战斗机。。。。。

网友:
这个机绝对是通病,我都修过两台

网友:
这个地球人都知道了啊,大大的通病......................

网友:
这都多少年的事了 现在遇到的少

网友:
有通病就是好。修起来好快的。哈哈

网友:
外力作用不会造成移位,除非是任务原因

网友:
那个5脚的芯片导致虚焊引起的,哈哈

网友:
的确是通病,喇叭碰到那个5脚的芯片导致虚焊引起的,

网友:
这个是 他的通病 喇叭震动造成的

网友:
这个早就有了 喇叭引起的故障假焊就好了

网友:
楼主生意不错啊,还能接到这么多N4110

网友:
这个故障我怎么没修到过呢,,,,

网友:
这个老早都有发的论坛上 大大的通病

网友(2023-06-06):
老通病了,之前有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