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7T REV.1.01G 开机英文提示USB 15秒关机秒杀

楼主(2017-07-19):
华硕M4A77T REV.1.01G  开机英文提示USB15秒关机秒杀

822排阻问题,在料板找了两个换上去修复。

点位图纸

网友:
凡是华硕的主板遇到USB15秒关机的都是送钱机器

网友:
华硕主板822的福利

网友:
通病机就是方便

网友:
楼主也不说下哪个信号不正常哦

网友:
有点位图这类故障就是秒杀秒杀再秒杀,没有点位图就稍麻烦一点,但还是送钱的机器

网友:
这个板子  15秒关机 很好修  要是复位灯闪的故障才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