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43SL 触发后无电流简单维修

楼主(2017-07-19):
机型: Asus N43SL 晶片组: HM65南桥 Nvidia显卡

故障现象: 按下电源后,电源灯号有亮,过电无画面

维修过程:
接上电源供应器,待机0.01A,按下电源后,上到0.02A,电源灯号有亮
此时心理已经有了底
直接拆机,大部面积眼睛看一下有没有泡水等等....
去掉水银电池,放电后,再上可调电源,发现没有自动上电(此机型放电后会自动上电)
直接用示波器查南桥的晶振,果然异常(忘记抓图),

正常晶振示波器图片:

更换后,接上可调电源,电流一路上去....开机啰,反复测试两三天,都正常了!!

网友:
多测试下吧 这款机器好像晶振坏的不多啊

网友:
原来是晶振不起振导致的触发无电流

网友:
笔记本还没遇到过晶振过的。台式机也很少遇到。这东西坏得不多

网友:
捡钱了啊,碰到好多台班都是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就是这个晶振没有正常起震,或者起震得频率不对而导致的。不过楼主最好多测试几天这要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