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LE1851W 偏色维修,附图纸和BIOS

楼主(2017-07-20):
接手一台HP LE1851W 机器,开机显示无信号时三原色都正常

插上信号线就偏色

拆出驱动板测量,发现RGB的GB两脚对地阻值只有20欧
手边正好有LE1851W图纸,打开图纸看了一下RGB三原色
经过U102到主控,拆掉U102,颜色恢复正常,自此维修结束!

附上图纸和bIOS

惠普LE1851W LTM185AT01.zip

网友:
又是小六惹的祸,这种故障是捡钱的,

网友:
vga口看来经常的带电插拔也会损坏?

网友:
除了小六, 75欧电阻会大,也不行

网友:
分享精神可嘉!欢迎继续多多发帖

网友:
是不是在VGA口旁边呀      之前修过联想的显示器是这个问题的

网友:
偏色一般都是输入接口保护电路埙坏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