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505主板CPU周边掉件

楼主(2017-07-19):
G505主板,板号LA-9911P,CPU边上掉了一个电阻,哪位大神手上有主板帮忙确认一下阻值。

网友:
现在什么故障?我有款也是这种A4的cpu 芯片短路换芯片够 APU_VDD 和 APU_VDDNB不出

网友:
你自己换芯片搞丢的是吧,做维修要养成小心些

网友:
主板不是相同的 不能帮忙你测试阻值

网友:
你可以测一下那里的电压,然后装一个1K左右的试试。如果不行再换电阻。

网友:
这个主板现在修的少了,不行找点位图在配合图纸不久知道了

网友:
找图纸是最好的方法了。没有别的方法可行。

网友:
随便找个装上去先试。上焊台前要用铝纸贴好芯片周围

网友:
好怕这款机器,淘宝买的CPU好多坏的。

网友:
这CPU坏的太多了,防不胜防啊。找下图吧

网友:
我这有个LA-9912P的,CPU周围布局和你的一样,我这个可以亮的,那个电阻两边我没有量到点压,我的是USB口不能用,也是CPU有问题

网友:
这个主板换一片也不贵  才130元   而且还安全

网友:
vawga+la-9911p-r10+kabini_0401+PREMP+final

修好了吗,         ,我有图图纸  ,不知道是不是 你需要的版本。

vawga la-9911p-r10 kabini_0401 PREMP final.pdf

网友:
摊上大事了  这种问题就麻烦了啊  花太多时间了

网友:
看样子是不小心撞到了。。。。。。。

网友:
  绝对cpu挂了 稳妥妥的换主板吧

网友:
对着图纸刮下电路就测出来了。。。。

网友:
换CPU吧 一体机二手板搞一片自己BGA

网友:
你看哪里有点位图没,这款机器我也修得少,做BGA时旁边全部用锡纸维住,这样就不会

网友:
换个10K的试试,,,,论坛有图纸啊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就先去淘宝看高清图 然后慢慢去代换电阻

网友:
找一样的板子对比一下吧。,。。。。。。。。。。。。。。。。。。。。。。。。。。。。。。。。

网友:
哈哈,估计得找图纸咯。。。这怎么能掉呢

网友:
            这种先换个10k   的试试     10-100

网友:
这个可以看图纸呀,图纸上面有标识的

网友A:
和你的板子一样 上图  只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
多学习才能多经验....................分享经验

网友:
你这机器是什么问题吧,我上次修一台是这CPU坏的,这CPU也不贵的,掉电阻补一个1K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你的板子一样  上图  只能帮你到这了

太感谢了,取CPU的时候给触掉了

网友:
随便装一个不能用吗。显卡边上的拆来试试。

网友:
刚在修一个一样的 测了下0.498K 机器能开机的

网友:
希望 有板子的帮忙测试下 解决楼主问题的加分哦

网友:
接个10K的试试看,主板大多数都用10K比较多,试试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已经解决 了,谢谢大家的帮助。论坛就是好

网友:
这个主板测试了没有 机器装起来了看到晚了

网友:
装一个1K左右的试试。如果不行再换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