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ONY svf142a25t 无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7-07-19):
客户一台白色I5的sony-svf142a25t笔记本,现象是没有待机电压,当然也不触发了,初步给我的感觉可能是BIOS的问题,于是拆机准备刷,后来看到主板电池,测电压有3.0V,放电试试吧,奇迹出现了,有了待机也触发了,但我还是换了主板电池3.3V的,经多次开关机都没问题了。附上原机BIOS。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SONY和东芝的机器经常放电就能好,但一般都是AMD的。你I5放电也能好,没遇过

网友:
SONY 好像有个自锁电路,如果某路电压出现问题,会自动锁定,只有把BIOS电池放电,才能解除锁定

网友:
原机BIOS刷上会不会导致开机慢问题啊。。。现在的机器老这样  整的BIOS都不该刷了。。。。。。。。。。。。

网友:
放电好了的电脑也遇到过。这钱赚的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