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针的LED屏几脚是亮度调节

楼主(2017-07-19):
40针的亮度调节我知道,现在新款30针的LED屏几脚是亮度调节,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不知道 亮度没有搞过再查查吧

网友:
22脚亮度调节
23脚LED背光开启
就这样

网友:
楼上正解。。。。你找个好的屏幕对着测试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还真是没有注意,直接到背光电路去找测试点确认一下吧

网友:
你换个屏线试试不就行了   超简单

网友:
暗屏一般短接这两个点就可以了。。

网友:
去搜这个图纸  一目了然、。。。。。。。。。。。。。。。。。。。。。。。。。。。。。。。。。。

网友:
22 23 一坨息 搞上去算了。节约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