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7-19):
CQ41 开机不显,按键盘大写指示灯可以亮,哪位师傅指点下小弟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看看有没有显示,看看有没有显示再说

网友:
先测试换屏和排线,不行就显卡搞死他。。。。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没问题的话就看看屏这边

网友:
这种情况要先换屏线和屏试试了。或者检查屏线接口的供电这些有没有?

网友:
你确定是键盘的大小写可以亮,而不是旁边的等在闪

网友:
这个确认一下显卡,要不就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你看看有暗影吗。。。判断下是屏还是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外接好不好用,屏线和显卡,应该有一个出问题的

网友:
先看外接显示器有没有显示,如果有显示的话可以去换屏线和屏试试,如果无显示的话那就把显卡加焊下。

网友:
这个机器BIOS是容易坏的,最好先刷个BIOS

网友:
插屏线  加焊显卡  换屏   这种一般都是屏线坏了

网友:
说的在详细一点。。。。。。光这样写没人能帮到你   什么也不提供。。。。。。。。。。。。。。。。。。。。。。

网友:
写的一点也不清楚  求助就求助 写的详细 一点

网友:
       这机器       BIOS爱出问题

网友:
屏线坏的多呀,。。。。。。。。。。。。。。。。。。。。。。。。。。。。。

网友:
外接能显示的话——就直接干显卡吧

网友:
先外接看看。 不行的话 看看显卡。

网友:
一般是显卡的问题吧。惠普显卡容易坏。

网友:
先试外接,可以显示就是显卡问题。 不能显示刷BIOS,

网友:
先软后硬干就完了。。。。。。。。。。。。。

网友:
吹显卡   换屏线  搞死它没商量。。。。。。。

网友:
首先你得判断下是主板还是屏,或者是屏线,主板的话判断是显卡还是其他原因引起,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这个机器 有些事显卡问题 屏线故障率很很大  具体还需要自己分析下

网友:
这个好像有通病 看下代码跑多少 BIOS 显卡 显卡晶振 都容易坏

网友:
这种老机子一般是显卡问题多,先看电流,刷bios,做显卡,一般都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