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C.H61P V29 快近桌面的时候一定会掉电,然后重启 ...
七彩虹 C.H61P V29 快近桌面的时候一定会掉电,然后重启。什么鬼

楼主(2017-07-19):
换过电源,CPU,内存,硬盘 ,故障还是一样的
搞死人了啊,有哪位大神
桌面

网友:
有哪位大神遇见过这个问题的没,搞不懂是为什么啊·······会不会和BIOS有关系???????

网友:
系统也是新装的,XP WIN7 都不行···

网友(2017-12-29):
我也是一样的现像,到桌面就先掉电再重启

网友:
rt8859控制的从芯片问题。换了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