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线等!戴尔T3500 X38的板

楼主(2017-07-19):
初故障是供电短路。修好短路后。不定时掉电,还有时候不亮,不亮的时候没总线供电     芯片PDF没有 图纸没有  怎么下手

网友:
求大神知道这个PDF 你们有么大神们

网友A:
芯片上面的代码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上面的代码是什么?

L3C
GCTE

网友A: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代码,你这样,去淘宝卖芯片的,把这个芯片型号告诉卖家,看看卖家怎么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代码,你这样,去淘宝卖芯片的,把这个芯片型号告诉卖家,看看卖家怎么回复。

好,谢谢版主

网友B:
你是需要买这个主板吗·············我这里貌似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需要买这个主板吗·············我这里貌似有一个

价格

网友:
新的芯片 老的芯片表对不上了  是建议上X宝卖的人问问

网友:
这个看着像cpu的供电控制芯片

网友:
你这个是1156还是1150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