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B85M-P33V2 求助

楼主(2017-07-19):
主板是V星B85M-P33V2 主板
  故障是    能正常开机使用  关机之后就开不了机  必须拔了电源线重新通电才可以正常开机
怀疑是BIOS问题  官网下载过BIOS  坛友也传过BIOS  刷完依旧
  这是独桥主板   上过BGA   故障依旧
  通电时各大电压正常
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主板图

网友:
在线等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坛友们 快点出来江湖救急

网友:
按不触发维修,触发的电路和条件都查查

网友A:
重启后不开机 是不触发 还是触发不亮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启后不开机 是不触发 还是触发不亮呢

是触发不亮 必须得重新插电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触发不亮 必须得重新插电才可以

把小电池拔掉在重启一下看看

网友:
rtcrst这个线路上的小电容去掉、。。。你说的是重启后开不了机是不是指的是不触发的还是无复位啥的,这要分析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