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MacBook Pro A1502 键盘 触摸板 失灵 15年机器

楼主(2017-07-19):
苹果 MacBook Pro A1502 键盘 触摸板 失灵 15年机器
同行机器,接到机器说键盘 触摸板用不了,试了下开机正常 键盘触摸板完全失灵,看了下论坛说触摸板容易坏,花了150大洋定了个触摸板 换上无果,还有说控制键盘 触摸板的PCAL6416AEV两个芯片容易出问题 二话不说定了4片过来,换上心累还是不行,主要是这两个芯片是BGA芯片又这么小 位置不好把握。再看看论坛还有说触摸板连接主板的排线也容易出问题 看了下排线价格不贵 就定了一根 再不行的话准备放弃 太累了 到货装机测试OK 问题解决。

网友:
应该是先换连接主板的排线

网友:
排线坏的话 应该能看出来吧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了,看样子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机器进水排线的故障率很大

网友:
又是通病机,现在笔记本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哈哈,楼主这弯路走的

网友:
我修机器有时也爱看通病

网友A:
如果不插触摸板难道不能用吗??  排线必须要插?????

网友:
线都不排除   就动芯片   不明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插触摸板难道不能用吗??  排线必须要插?????

A1502 的机器如果不插触摸板排线,键盘,触摸板都将不能用

网友:
是因为键盘的i2c时钟数据是通过触摸板转换过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A1502 的机器如果不插触摸板排线,键盘,触摸板都将不能用

是因为键盘的i2c时钟数据是通过触摸板转换过来的吗??

网友:
同意楼主,你的经验对我很有用,我也遇到相同问题。看了你的帖子。没有买触摸板和芯片,直接测量连线。第一条线断了,直接飞线搞定

网友:
我是排线触摸板一起换的 进水导致的

网友:
我也修过这问题,,,,,,,,,,,,,,,,

网友:
好技术 ..学习了.

网友(2017-08-26):
我的pe能用,要不要定一根触摸板排线回来试试喃

网友:
这个排线坏的多,我也是换过好几个了。

网友:
换了一圈,又回到排线上了 修的好累啊!

网友:
应该是先换连接主板的排线,或者量一下通不通

网友:
楼主 的技术好厉害啊 让人羡慕啊

网友:
先换个线试试,换了不行就修主板,

网友:
这排线应该能测量好坏,芯片应该最后考虑,毕竟修板有风险

网友:
我喜欢先简单再难

网友:
赞 维修人的执着 坚持不放弃 赞赞

网友(2018-07-10):
这个机子,坏线是通病的,我都备了10多条,来一台冰杀300

网友:
排线是通病了

网友:
这是通病我修过一个。。。。。。。。

网友:
好吧,排线不良这个是比较难搞的,除非买触摸板时配排线

网友:
应该是先换连接主板的排线,不确定是芯片问题前,最好是少动不动

网友:
确定是通病 我也修过几台是排线问题

网友:
前面还在看到朋友换了键盘后。才换的排线。哎。

网友:
一般都是 线坏了.

网友:
换过10条排线的路过  一年下载库存30 条

网友:
应该是先换连接主板的排线........................

网友:
订触摸板的时候就应该吧排线一起订的

网友(2020-12-30):
完美,靠右边细的断了

网友:
楼主论坛的逛的少了。这个问题我记得老早就有人说过。

网友(2021-02-23):
今天遇到了这台机器,macos下键盘和触摸板都不能用,在PE和Windows下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就很奇怪。

网友(2021-04-12):
不管那个不能用都换排线。

网友:
这坏很多的,多备几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