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U30 LA-8661P ENVY

楼主(2017-07-19):
刷了BIOS以后,看电流可以亮,然后接屏,屏显示在刷BIOS程序,到了100%以后重启就不亮了,以前遇到过三星的机器,自己也是要刷BIOS,刷完以后就亮了啊,这个HP为啥不亮啊,好奇怪。

网友A:
屏显示在刷bios?什么鬼  你不是用编程器刷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显示在刷bios?什么鬼  你不是用编程器刷的吗

机器亮屏以后,1%到68%到100%这样,FLASHING BOOT BLOCK  提示,,应该是自己在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亮屏以后,1%到68%到100%这样,FLASHING BOOT BLOCK  提示,,应该是自己在刷程序。

换个程序再次刷些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