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 M M4A88主板复位灯闪,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7-07-19):
      今天有点闲,找了几块收回来的板看看,华硕M5A78和M4A88,问题都一样,复位灯闪,测内存,总线,桥电压都正常,测VDDA 0V,跑线,发现连到U座旁边一个小5脚管,2。5V电压经它转换而来,在料板上找了几个换上,测机OK,
上图图片

网友:
这是华硕这板子的通病之一,VDDA2.5供电丢失。

网友:
这个是华硕通病了  VDDA2.5V供电,遇到过很多次了

网友A:
这种板子  如果2.5v正常  复位还闪的 就相当难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  如果2.5v正常  复位还闪的 就相当难修了

我手上就一片 修得我火了 直接料板算了  修了很久 一有时间就拿来研究 最后研究罢了 给我死一边去 修不好让它笑话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就一片 修得我火了 直接料板算了  修了很久 一有时间就拿来研究 最后研究罢了 给我死一边去 修不好 ...

台板 修不好的 就让它见鬼去吧

网友:
我上次修这块板不插内存喇叭叫,插内存档18,后来查出也是这个VDDA25出问题只有1.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就一片 修得我火了 直接料板算了  修了很久 一有时间就拿来研究 最后研究罢了 给我死一边去 修不好 ...

怕什么来什么,下次你还会遇到它的

网友:
技嘉都是1117的那款,华硕的是这种,我都没有怎么注意,下次注意了

网友:
7710,4脚输出,跟V星主板上的的7707不一样,7707是5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