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品牌投影机的清零方法跟大家分享

楼主(2017-07-19):
各种品牌投影机的清零方法
各种品牌投影机的清零方法
1、Panasonic (松下) 投影机的清零方法
先按“MENU”找到灯泡使用时间,再按“ENTER”三秒,出现“POWER OFF”后,关掉电源重新启动OK !
2、Hitachi(日立) 投影机清零方法
开机中,按RESET健3秒,出现时间对话,选择0就OK了
3、SONY (索尼) 投影机清零方法
RESES+左+右+确定(适用索尼大部分机型)
4、NEC(日电) 投影机清零方法
830/840/850/440等系列时间到的话会出现二个指示灯亮,包括LAMP指示灯,清零方法是待机下按遥控器OFF健20秒左右,在遥控器底部有一个耳机插口,如果有线的话可连接到投影机的遥控器输入口,这样清零会方便一点;
5、3M 投影机清零方法
在开机下,按RESET健3秒,会出现一个时间有对话,选择0就好了!Mitsubishi (三菱)投影机清零方法在待机下按左+右+电源
6、Epson (爱普生) 投影机清零方法
只适用灯架处有电阻的机器:在灯架处有一个小电阻(清零用的),只要把机器中相对应的4个小针短路一下就行了,这个会烦一点,且短路弄不好还会可能烧主板;
7、Toshiba(东芝) 投影机清零方法
在不接电源下按电源+菜单+确定+输入,按住不放接电源3秒钟,适用780以前所有的机器;
8、Philips(飞利浦) 投影机清零方法
开机中,菜单中选择灯泡时间栏,按投影机上的OK键3秒
9、SANYO(三洋)、EIKI(爱其)、Canon(佳能)投影机清零方法全部在菜单中,有LAMP字样这栏,全部是YES;
10、PLUS(普乐士) 投影机清零方法
适用机型:PLUSU2-811/U2-815/U2-815C/U2-1110/U2-1130/U2-X1130C/U2-1150.在1100个小时内清零:菜单选到时间上、按遥控器上ON(8秒钟左右);使用1100小时后,无法开机状态下,直接按遥控器上ON(25秒左右)。
适用机型:PLUS U3-810SFC/U3-1080SFC/U3-810WZC/U3-1080WZ
C/U2-X200UC/4-161/U4-121/V-1080C/V-807C/V-1100C/U2-850/U2-1
500/U2-850W/U2-1500W/U5-121/U5-162.菜单里灯泡定时器清零
11、INFOCUS(富可视)、ASK(美投神) 、Proxima(宝施玛)、IBM投影机清零方法
一般的是在菜单里清.富可视500/530在开机下,按菜单+音量减3秒钟,后打开菜单看看有没有清,如没有可以多试几次;IBM是INFOCUS代工的,参考INFOCUS/
12、SHARP(夏普) 投影机清零方法
夏普视频机(PN200/300/500/C10等)灯泡时间清零,待机下按住“音量 减”+“选择下”,后开机;夏普100S/00X/200/220等,投影机灯泡清零方法,待机下按住—、+、AUTOSYNC三个键,后开机;
  注意:SHARP后面出来的机器(2004年新款)不要随意清零,清了零的话就要更换灯泡,不然这个灯在200小时左右就会报废了。

网友:
这个真值得收藏。谢谢这个真值得收藏。谢谢

网友:
楼主继续努力。多发布点供小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