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87-k主板通电不开机

楼主(2017-07-19):
华硕Z87-k主板通电不开机,全板无时钟复位,量测各电压正常,但南桥未发出cpu_pwrgd信号,红色箭头HR27处可量测这个信号,cpu工作条件未满足。找不到图纸,只有点位图,不知道南桥发出这个信号,需要哪些条件?请大师指导,感谢!

网友:
把时钟修正常了再说,8系PCH发出时钟需要3个PG,分别是APWROK,PWROK和VRMPG。另外BIOS正常,25M晶振和32.768K晶振正常。桥的1.5V供电,1.05V供电得正常,另外注意下桥是否有额外单独设计的1.05V的ME供电,如果有,也得正常。这么一圈下来还是不能出CPU_PG信号的,换桥吧,昨天刚给一网友修的V星Z87-GD65 GAMINIG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居多 坏了再说吧  台式机高端版试试还是有价值

网友:
高端板子搞不定啊,我们是小白级别

网友:
现在手上有一片p8z77-v lx 的主板,还在修呢

网友A:
搞了半天,重刷个bios,cpu_pwrgd有了,cpu工作发热了,但诊断卡跑fb,取下内存,也是fb,:kuqi:怎么搞?

网友:
刷bios跑马了  那就继续刷   到官网去下bios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了半天,重刷个bios,cpu_pwrgd有了,cpu工作发热了,但诊断卡跑fb,取下内存,也是fb,:kuqi:怎么搞?

继续刷不好还是不好换BIOS芯片

网友(2017-10-11):
楼主有点位图??!!分享一下嘛  今天刚好修到这个板子不跑码的故障,太多信号无法测量,正愁呢

网友:
有没有下文呢,正等待你的维修过程,好参考一下,一模一样的板子我手里有一块。别人修过的,手里又没有CPU,晾在一边好几个月了

网友(2017-11-15):
手上有2片这样的板子没有修完,CPU涨的厉害没有性价比

网友:
这个还要查PWROK APWROK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