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无线wifi改造,别墅无线WiFi上网解决方案

楼主(2017-07-19):
一、概述
别墅环境开阔,楼层之间对无线衰减较大。接入终端包括移动终端、网络电视、智能家居以及无线设备,对无线网络的覆盖范围、信号强度、移动性以及便捷管理有较高的要求。家庭应用主要有聊天、游戏、网页浏览、视频等应用等。
二、项目要求分析
考虑别墅的环境特征,墙壁对信号屏蔽严重,隐藏节点多,维护工程量大AP之间信道功率无法调节管理,干扰严重AP安装与房间装修环境不相称,影响美观,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很多家庭都装有安卓系统电视机,如果每个房间只有一个网络插口,当需要看网络电视的时候,就必须拔掉笔记本电脑或台式电脑网线,这样会导致不太方便且使网络可靠性大为降低。在这里我们推荐使用小型路由器和ET953N入墙式AP的配合使用,使整个布置美观大方如下图:
三、入墙式AP安装说明
ET953N面板式AP采用标准86盒安装设计,可以直接在原有插座的地方进行改造安装,无需重新对墙体进行改造,易拆易装,提供最佳的覆盖效果。符合802.11n无线技术,超强无线传输性能,传输速率自适应,最高可达300M。不仅支持POE供电,还支持外置12V供电模式,简化安装。
ET953N无缝漫游AP,便于集中管理,配置,升级维护,可使整个无线网络配置简单易用,并且降低设备维护成本,是酒店、公寓、别墅等行业无线网络应用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设备。ET953N入墙式无线AP,统一由前端AC认证路由器集中管控及配置,所有无线SSID统一名称,支持中文名称,支持远程对局域网内的无线AP管理、用户管理、流量统计、故障发现无线AP的实时状况。所有无线AP局域网中即插即用,面板式无线AP设备安装好后无需单独配置,通电工作后自动寻找AC认证路由器,进行统一配置及控制
四、入墙式AP接口功能介绍
五、入墙式AP布线示意图
六、别墅无线覆盖设备清单
根据三层别墅共6个房间所需无线设备清单如下
1、 JD620路由器:1台   (安装于弱电箱)
2、 ET953N入墙式AP:6台 (每个房间安装一个)
3、 ET943吸顶AP:1个    (安装于大厅)
4、 8口POE交换机:1台   (安装于弱电箱用于供电及数据传输)

网友:
通电工作后自动寻找AC认证路由器

网友:
这个好不错,下次用到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方案好啊,谢谢分享!有机会试下看看。

网友A:
这个可以有,不过,别墅区。已经埋好的暗线,要牵线不好看了?如何解决!!

网友:
嘿嘿,,,,,这个可心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有,不过,别墅区。已经埋好的暗线,要牵线不好看了?如何解决!!

方案是针对装修前预埋好网线的(按方案埋好的线),如果已经埋好了网线,就另外做方案了。具体要看现场是怎么布线的。布好线的本身就可以按方案的来做,没有布线的要看下,wifi信号能不能覆盖,不能可以要用上中继(不建议)。建议大家尽量在装修时想。现在很多新房子都会考虑到网线wifi

网友:
能网线线尽量用网线来连接无线设备,本不建议用中继(原因稳定性跟网速,这个大家都知道,多用在没有办法拉线的情况),电力猫(稳定性,考虑家里大功率电器影响,电线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案是针对装修前预埋好网线的(按方案埋好的线),如果已经埋好了网线,就另外做方案了。具体要看现场是 ...

现在有个别墅区一楼有路由器了。二楼没网线,接受无线信号很弱。我想加两个AP 中继(一楼放一个,二楼放一个)   中间就是楼梯口 。不知道可行不?信号稳不稳? 还是在二楼放一个无线路由器桥接?

网友:
看不明白啊  这是网上复制的马、、、、、、、、、、、、、

网友C:
这个工程要 多少钱的早考啊, 富人才 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工程要 多少钱的早考啊, 富人才 安呢

确实只有肯花钱的人都安装的,大概在2000元左右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用到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在家里要什么认证,不嫌麻烦的!最好的是做隔离,简单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在家里要什么认证,不嫌麻烦的!最好的是做隔离,简单方便

人就是这样,看东西只看片面,谁说这个做法只是为了认证。认证上网是其中一功能。然后这设备是有隔离功能。是不是很简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家里要什么认证,不嫌麻烦的!最好的是做隔离,简单方便

你好好看下人家的评论就知道什么是最大特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人就是这样,看东西只看片面,谁说这个做法只是为了认证。认证上网是其中一功能。然后这设备是有隔离功 ...

你NB,我只是个CCNP。我家用的话才不要认证!酒店当然就必须,你也看清楚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NB,我只是个CCNP。我家用的话才不要认证!酒店当然就必须,你也看清楚目的。

你这人,说你什么好,你家路由器有固定IP上网功能,为什么不用的。有公司是要用固定IP上网功能的。功能不是说你要不要,是含了这个功能。难道你路由器上的所有功能你都用上了,用不上的是不是可以扔掉

网友:
前几天给一个复式楼也做一套,用的TP的企业路由带AC管理+POE交换机+面板式AP。

网友:
在这里可以学到了知识,只不过自己看完了,还是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