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苹果A1418 主板短路

楼主(2017-07-19):
A1418 一体机 主板版号820-4688-A 拆机  插电待机灯不亮,用万用表测试,量到R5430 短路,为确认是后路短路还是前面短路,把这个电阻拆了 前面不短路,后面
PP1V2_S3-SNS-DDR 短路这个信号查找去了这些地方。本来烧鸡内存发烫,U2600这颗烫 心想以为这个烧了拆了换一个就好··但不会那么信用 拆了还是短路··现在CPU接地也短路 是不是没救了··CPU也烧了····

网友A:
苹果有些CPU阻值很低正常的,具体兄弟还得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有些CPU阻值很低正常的,具体兄弟还得研究研究。

一点阻值都没有··。。。。。。。。

网友:
这种情况下,CPU烧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新的平台CPU不为0欧都是正常的 没有应该是挂了

网友B:
你这个思路有问题,先断开这个电压和这个内存颗粒之间的联系试试看啊  ,着急拔下来干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思路有问题,先断开这个电压和这个内存颗粒之间的联系试试看啊  ,着急拔下来干啥呢?

嗯 是的·· 断开测试最佳·。。。。。。

网友:
代换试试吧,这个确实难搞,,,,,,,,,,,,,

网友:
cpu短路了,哪成本大了,基本没什么意思了!

网友:
换CPU 还不如换主板

网友:
苹果的机器我觉得就是系统好 反正我是不看好苹果的东西哈哈哈

网友:
可以试试欧姆档

网友:
苹果的集成内存LPDDR3 一个颗粒  淘宝卖 50块钱左右!! 不便宜的

网友C:
CPU  要是挂了 成本就高了哟

网友:
在迅维学完了,苹果的电路都没遇到过,全是改双系统

网友:
苹果的主板表示搞不定,看着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要是挂了 成本就高了哟

CPU挂 我一般都不修了··风险大

网友:
这种情况下,CPU烧的可能性很大。换吧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不是容易烧CPU旁边的电容

网友:
CPU坏了 就没必要了   要是换上去还不行 那不是亏大了

网友:
若确认U短路 就相对麻烦了 可以找个低端的尝试焊接

网友:
这种情况下,CPU烧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CPU坏的话就没有意思再搞了,.....

网友:
多看多学习大神门高见,才能让小菜从坛子里灌出来。

网友:
这个要说明一下,如果是阻值0的话,就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另外待机的情况下,这个电压应该不会出来,也不会引起不亮灯的

网友:
所以你现在就判断CPU坏了还为时过早,先把待机修出来再说吧

网友:
估计 板载U要挂了。。。。。。。。。。。

网友:
苹果的阻值1都是正常的,那个带小铁壳的那个主板

网友:
这苹果的不好处理   楼主好了说一下

网友:
一般大短路的笔记本,都是送钱的机器啊,秀这样的笔记本可以要多钱问客户

网友:
换板吧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