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A-G41跑码不正常,刷新BIOS修复

楼主(2017-07-19):
V星B75A-G41跑码不正常,总是卡到内存位置,各个供电都出来了,刷新BIOS,解决问题,说明一下,这个BIOS是16M的,而且封装方式
不是常用的,编程器没有转接插座,然后用笨方法飞了八根线,直接插到编程器上刷新成功,此板修复,附上BIOS程序

网友:
主板修好客户拿走了,亮机图没有拍

网友:
这个也是可以的,只是我没有链接座子,也是个纠结的事情阿

网友:
先留下来备用  !!!!!!!!!!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V星板子 AMD坏桥的好多 bios坏的不多见

网友:
现在这种bios也越来越多了,天天飞线,也是比较烦的,厂家快点开发工具!

网友:
JMSKVJVNHDSOVBHBVJSDSVDSVDSVJDSG

新世维电脑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liutianyu -2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支持 反对

网友:
按时开放女孩都微服私访,的vkdkvdokvdov

新世维电脑 -1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liutianyu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厉害,咱一个,上次也是一个微型的板子,bios就没有刷好

网友:
先留下来备用 ,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刷这个BIOS 我都是用焊的那种座子

网友:
不只是这个问题,还有这个板不通电的也多

网友:
这种板第一次见,以后可能比较多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一块,估计也是BIOS问题,取下来接线,结果BIOS芯片怎么都读不进去程序,一直报错,最后没法只有还给客户了!

网友:
感觉看到刷B还的贴子,,,,,就很有激情

网友:
B75  bios坏的多哦

网友:
这种问题BIOS的可能性是比较大,事实证明楼主分析是对的!!

网友:
bios的问题飞线真麻烦,有现成的设备就好了,太耽误时间

网友:
V星主板有专门的转接SPI刷机线,这样就免去飞线焊接的烦恼。

网友:
这板飞线真花时间,我有一块还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