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i报错 2200

楼主(2017-07-19):
谁有X220I的写号工具开机报错2200

网友:
换一个bios刷一下。试一下。有可能会好的。

网友:
搞好了是序列号的原因重新,写个序列号就可以了.

网友A:
写好工具 ?一般都是硬刷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好工具 ?一般都是硬刷bios了

已经解决了,用写号工具重写序列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