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楼主(2017-07-19):
机器 不触发  待机正常   35v 都 有     没示波器   先刷bios    某宝上买了一个   5元大洋  刷上后  成功亮机  测试稳定

网友:
顶顶顶顶                                               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你这是 什么啊。。。。 有什么意义啊 。。。   来点干货

网友:
亮机就把BIOS传上来啊?

网友:
这机器大短路的 多  bios坏的见的不多

网友:
这个BIOS 论坛搜索下很多  还去淘宝……

网友:
这,bios论坛一抓一大把  还去买  把购买记录发出来我看看

网友:
。。。。。修过的都是大短路的问题 都是管子电容 坏的多  这还有bios??

网友:
老故障了  我刷这个BIOS 用原机的没好过  都是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