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几年液晶了有个问题一直不懂?

楼主(2017-07-19):
今天又遇到一台液晶显示器只是接头问题,修完了在不接VGA无信号时,就会三基色 和白色交替显示。没动到哪里怎么会这样。接信号是显示正常。有人知道不。经常有这样的机子。客户问也不知道回答。更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应该是程序吧 ,这个没什么好纠结的啊

网友A:
没什么纠结的,这种一般都是驱动板MCU程序问题,国产,杂牌的显示器出现这种情况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纠结的,这种一般都是驱动板MCU程序问题,国产,杂牌的显示器出现这种情况多点

只要能正常使用你管它显示什么,对吧

网友:
工厂测试模式,就是这个样子啦,退出工厂模式就好

网友B:
我碰到个用户,给他装完系统。然后蓝屏了,我一看代码7B,就知道他插的U盘问题。我说U盘,他还不信。
然后U盘拔掉就好了,他这时还不信。
又把U盘装回去,进系统又蓝屏了。
我心想服气了吧。
结果他说没装系统之前不是这样的。
我心想,你U盘等进系统用不行吗?
但我没说出来,我想这个应该有解决方法的,网上找了个方法,硬是解决了他这个问题。
插他的U盘,进系统也不蓝屏了。
这回他没话说了。
而且我可以确定,他也没错。没装系统,确实不会蓝屏插U盘。
但这也不是我的问题。
就好比C盘没装系统之前,原来的文件占用是25G。装完系统文件占用变成8G(新装的当然这样)。
这是必然的。

网友:
接主机正常就行了啊。我告诉客户这是屏检测图,设计思路。

网友:
每个显示器都有一个屏的背光开启信号。开启信号3.3V导通的时候就会开启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个用户,给他装完系统。然后蓝屏了,我一看代码7B,就知道他插的U盘问题。我说U盘,他还不信。
然后 ...

想知道,你是怎么搞定的?盘符交错了?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在工程模式里面关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你是怎么搞定的?盘符交错了?

不清楚,反正按照网上的方法,重建一下硬盘主引导就好了。
这个客户还是懂一点的,我说U盘引起的,他说我这个U盘不是启动盘。应该不会引起蓝屏吧。
然而拔了U盘就是不蓝屏了。
当他再次将U盘插上验证的时候,我还担心,他的猜测成真。我是错的。
结果,老天都帮我,这不是巧合,就是U盘引起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示器自检吧!也遇到过很多,没有管过,反正显示正常就行

网友:
应该刷个程序就好了。有一次在修好的液晶屏把25拆出来备份资料,装回去开机,没信号这三个字的动画没有了。变成闪屏,接信号却没有任何问题。把信号线去掉就闪屏。你们没有遇到过吧。都是程序问题。

网友:
能正常用就好啦  纠结那么多干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个用户,给他装完系统。然后蓝屏了,我一看代码7B,就知道他插的U盘问题。我说U盘,他还不信。
然后 ...

肯定装的是XP 系统,win7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是由于安装时加载万能驱动后产生的问题,如果慢装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不过说来也奇怪,同样的XP版本,都插U盘进系统,有些机器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有些机器怎么安装都不会出7B错误

网友:
山寨的显示器都是这样的设计,不足为奇吧

网友:
显示器 自检   一般其它没有什么问题  就不管它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示器自检吧!也遇到过很多

网友E:
这个问题要进工厂模式,把测试关掉就OK了,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个用户,给他装完系统。然后蓝屏了,我一看代码7B,就知道他插的U盘问题。我说U盘,他还不信。
然后 ...

是不是他U盘里面也有系统阿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可以关闭的!

网友:
这是机器的自动待机的“坏点检测”功能!就像用软件测试显示器坏点,那样,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也碰到过,复位几次就OK了,一般是那个24C02里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几次,好像都是刷MCU后出现的

网友:
这种情况是屏进入了工厂自检模式。有的时候,屏线接触不良,也会这样,楼主不比纠结。

网友:
这个问题要进工厂模式,把测试关掉就OK了

网友:
问题多  不太容易修

网友:
这个简单啊  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啊  楼主不知道?

网友:
我碰到过一些机子,有没有信号都是显示三基色,最后查出来是驱动板到屏的软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
正常,驱动板程序导致的,没什么好纠结的

网友:
、有些屏通电会有自检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个用户,给他装完系统。然后蓝屏了,我一看代码7B,就知道他插的U盘问题。我说U盘,他还不信。
然后 ...

这种情况确实是安装系统后造成的,因为我也遇到过,就是引导区的的问题,现在很多系统安装软件都会去改写MBR的

网友:
传说中的烤鸡模式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楼主重新接信号线接头了吧。

显示器进入自检, 一个是程序里打开了,另一个是信号线的自检针,你没焊上。

网友:
确实有一些显示器修好没有外接信号的情况下会有三基色的检测画面,,有些是可以在菜单下关闭,,

网友:
应该是直接进入到工厂模式了

网友:
退出工厂模式就好了。但乐华等,还有杂牌怎么退

网友:
这个是屏上的程序决定的,如果驱动板没有信号到屏上,屏上面就会运行自己的程序

网友:
程序问题,在菜单里面重置下,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工程自检模式,杂牌山寨用的比较多

网友:
有的客户确实在意这个  他非说让还原  其实也没啥,我一般遇到这样的 直接和他说  维修后都是这样的,他要不能弄就不给他计较这么多,本来修个显示器就没啥利润

网友:
屏线没有接好 也会出这个问题 是对付对付

网友:
好像是工厂模式的事    进菜单设置一下好像就好了的

网友:
好多品牌机有这现象,固有的,HP的最常见。

网友:
进工厂模式关闭就可以了,明基的显示器有很多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反正按照网上的方法,重建一下硬盘主引导就好了。
这个客户还是懂一点的,我说U盘引起的,他说 ...

                 你装的是XP吧,WIN7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很正常,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老化模式,工厂脱机测试用的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了,一般都是程序或者红绿蓝

网友(2017-08-26):
刚好手里有个显示器 换驱动板的 无信号就是这种情况 正好看到大婶们 就试了试 还真管用

网友:
我也碰到过,是刷BIOS后就出现这种情况,不刷之前还很正常,同事说这很正常,能显示就可以了,用久又没有了

网友:
输入信号了没有?可能是信号板坏哦

网友:
出三基色那是出厂时试屏的。那都是正常的。联想。AOC。三色显示器这样的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要进工厂模式,把测试关掉就OK了,其实很简单的

请问一般牌子的显示器怎么进工厂模式,我之前也有遇到过这个颜色交替变化但是接VGA不显示的。

网友:
这个是没有信号的时候 检测模式 插上VGA就好了 程序就是这个样子滴

网友:
你这个是进入工作调试模式了,退出工厂模式就可以了。如果还是不行,进工厂模式把里面的个好像是B开头的是ON,改为OFF关闭就好啦

网友:
接上信号  还原下出厂设置就搞定啦   试试看  这种遇到过几个

网友:
不管是不是正常,先搞清楚:
如果用户新机原来无信号不是这样的,就是显示器有问题,不管问题大小或值得不值得修。
如果一直这样,就不用修。
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个用户,给他装完系统。然后蓝屏了,我一看代码7B,就知道他插的U盘问题。我说U盘,他还不信。
然后 ...

我以前装的系统也是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你换个系统就行了。  你应该是XP的系统, 系统得支持AHCI启动, 就不会插U屏开机时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装的是XP 系统,win7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是由于安装时加载万能驱动后产生的问题,如果慢装不会出 ...

是的, XP出现的问题。  我以前也经常遇到过

网友:
杂牌的显示器都是这样·························

网友:
               屏线没插好也会出这种情况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就只有关显示器电源了,

网友:
这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或者看看能不能关闭

网友:
能用就行,管他妈妈嫁给谁。。。。。。。。。。。

网友:
信号板坏了,屏自检了

网友:
程序问题吧           刷个试试

网友:
显示器自检程序。。多开几次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程序上的事,显示器进入拷机模式了

网友:
这个问题 视乎没啥关系 我也遇见过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搞

网友:
           有些不是自检    而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行了呗,客户问就甩锅给显示器 = =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退出总线模式就好了

网友:
山寨的显示器都是这样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