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D不过内存

楼主(2017-07-19):
K55D 板号k55de rev2.0 开机0.66不动测各电感电压正常。cpu VDDA电压2.5V正常。刷BIOSw内存不装也一样 无果不知从何下手了

网友:
量一下后级转换电压有没有全出来么

网友:
这个内存全集成的,哪就麻烦大了!估计要改!

网友:
重点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的条件呢,之前的二级供电呢,这些有查过吗

网友:
楼主搞出来了没有?我也遇到一台故障一样。搞半天没头绪

网友:
可以先尝试断开独显     看看吧

网友:
还有就是 ASUS  喜欢板载内存   都懂的

网友:
总之华硕的主板,维修难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