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41不出CPU电压灰尘惹的祸

楼主(2017-07-19):
MS-7641不出CPU电压,查电路: VCORE_EN#为高电平。Q18G极电压为低,不是排阻坏就是Q17坏,放大镜下看到排阻位置灰尘很多,清理干净,电压恢复正常,CPU电压也出来了。

网友:
有时候就这样清下恢就好,修好收钱就行呵呵

网友:
灰尘真的不是一般的电脑杀手啊!

网友:
比如V星很经典的一个案例,卡99就是ps2 接口因为灰尘大排阻变质了导致的

网友:
q18的g级为低电平不是正常的?

网友:
有时候修电脑清清灰就能好,感觉真不错,另外Q18的G极是低电平是正常的吧

网友:
这个主板不出U供电换个排阻 好了是没错,但是开机10分钟左右会黑屏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V星板子很多有这样通用故障的,灰尘是一打杀手

网友(2017-11-02):
没有坏元件真好。.......................

网友:
不错,简单的故障就等着收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