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5S通病解决

楼主(2017-07-19):
电流反复跳变,不良机,有时等1分钟能亮,刷BIOS解决,2秒亮机BIOS

网友A:
补上。。。。。。。。。。。。。。。。。。。。。。。。

chinafix.com.cn迅维网_Lenovo G505s-LA-A091P-rev1.A.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上。。。。。。。。。。。。。。。。。。。。。。。。

资料有迅维的标识 论坛有的不用上传  可以给出下载地址就可以

网友:
这个机器除了bios通病外  U的故障也有

网友:
你的这机子温度过高吗    我的鲁大师扯一下就90度了

网友:
这机器是新款吧,我还没修到过,在这里先记下了,以后就会了

网友:
这机器BIOS坏的确实多但也好赚钱

网友:
这个机就是刷刷BIOS  加焊下CPU  就差不多了,不行就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