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442 无待机求助

楼主(2017-07-19):
一台dELL 3442 板号13269-1 插电源电流0003拆机发现无3 5V待机电压。测待机芯片发现6 20脚控制电压没有 追查下去发现来自Q2403 测Q2403G级为3.3V高电平明显不对拉低了S5_ENABLE 再看G级受控PSL_OUT#同时还控制着EC的供电追查PSL_OUT#来自EC74脚。实测PSL_OUT#为高电平正常情况下应该为低的。看了论坛同行说直接拉低Q2403G级就可以于是照做。发现可以开机但是30秒左右风扇狂转掉电我就想问问这兄弟你的怎么不会掉电。还是没有找到问题根源先 测量EC 114脚为3V正常不知道为什么74脚不发出低电平。感觉EC坏了 换了个EC还是一样在测量AC_IN# AC_IN_KBC#都为低电位。不知道还缺少什么没查BIOS 也刷了还是一样拉低Q2403g级电压能显示 一会马上风扇狂转掉电,掉电时候测量EC系统中断信号EC_SCI#会有3V变成OV。还有怀疑温控问题断开所有温控还是一样不知道还忘了查什么了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级别不够,看不到额帖子,希望速度认证

网友:
路过,学习下。
有个问题差不多的,现在还没有头绪

网友A:
拔掉Q2402和Q2403,短接Q2402的SD级,短接THM26的23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Q2402和Q2403,短接Q2402的SD级,短接THM26的23脚。

没用.TMH26是空的。我早就追查过了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以前遇到台是EC引起的    搞了好久

网友:
我手里台这个迷茫 了!!开机掉电然后没法触发

网友:
呃呃呃  我也有点不知道所错

网友:
待机时芯片的3脚和13脚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