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C1 不显示

楼主(2017-07-19):
主板原来是雷击过的不加电 网卡 南桥 坏了 客户还愿意修 没办法 只好定芯片了 芯片发来换上后 能加电了但是还不显示 测量各个电压都正常 把内存拔下来有三声报警 一直循环 插上内存 就不报警 也不显示 这问题真是没有头绪了 请各位有经验的指点下 雷击过的主板还有哪里会坏
芯片

网友:
供电部分,高压击穿场管,电阻电容

网友:
插显卡试试有木有显示。。。。。。不看代码的吗?

网友:
循环重启应该是卡在某些代码了吧?请问循环时走代码吗?

网友:
内存总线 SPD供电也查查 还有BIOS

网友:
那个板子 修到过时显示时不显示,BIOS的问题, 你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样修客户也愿意修 成本够换板的了吧

网友:
插上内存 不报警 ,跑马到哪里了,是不是卡代码,点复位看能不能继续跑马

网友:
我上次修到一块板的是网卡卡代码不显示,点复位可以亮机,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高压 保险重点找找,慢慢就会找到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