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6拍照模糊,闹钟失灵的问题

楼主(2017-07-19):
求助苹果6后置摄像头拍照模糊,二维码都扫描不了,更换摄影头后也无效,闹钟也失灵!18379865773求助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
急急急,十万火急!求助苹果6后置摄像头拍照模糊,二维码都扫描不了,更换摄影头后也无效,闹钟也失灵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我是个好奇的 宝宝

网友:
对比上图打座子阻值,主要打MIPI总线

网友:
显示模块问题吧  换个摄像头是试试

网友:
摄像头模糊的话,看是不是摄像头离镜片太近了 闹钟失灵的话可以刷机试一下

网友:
闹钟失灵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拍照模糊,检查自动对焦的供电PP_RCAM_AF。

网友:
刷过系统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