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 进水 不开机 思路秒杀。

楼主(2017-07-19):
电脑型号:惠普 G4-1234TX
板号:DA0R13MB6E1  REV.E

电脑故障:根据客户描述 进水后放一天认为水已经干了,于是开机结果开机无任何反应。

经过与客户沟通把电脑留下维修,留下后马上拆机,发现EC(U8)明显腐蚀,直接拿洗板水马上清洗,用刀片刮去腐蚀的地方重现焊好,测试无短路之处直接通电,发现待机稍稍大了点,按下开机键果真还是无法应。
没办法只好找图纸查电路吧,打开图纸找到开机信号 NBSWON1#(CN3插座),

通电按开机此信号无法应,直接往下查发现此信号直接链接EC芯片的19角,

于是直接飞线,通电测试还是原毛病,断电后查看飞线无问题,开来是还有其他问题导致啊,不管了,查供电吧,待机下供电都正常,心想就EC进水问题应该不会太大,所以直接把问题锁定在EC身上,通电测EC供电,各种信号,果真没有让我失望,发现EC的几个引脚无电。

其中除了开机信号没有我飞了线以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没有,就是EC的16角 SUSC#信号无,找到问题了,心想这个信号应该是桥发出来的,难道桥坏了,当时想,这回问题大了,换桥?我也没报换桥的价格啊,不管了先查一下看看,经过图纸得知SUSC#信号是由桥芯片H4角的 SLP_S4#发出,

经过一个0欧 R211的电阻直接到EC的16角,测试桥发出的这个信号由电,哎呀桥没坏,心里有了点底了,这回我猜到了,应该是EC进水腐蚀的地方有多处断线,但是断线处应该在EC的下面,不把EC摘掉是看不见了,好吧,看来只好摘掉EC了,摘掉后果真跟我想的一样,看见了一片发霉的地方,用酒精擦好后发现 16角 17角 18角 18角全部腐蚀断线,

这可怎么办,EC下面不能飞线,因为在他下面飞线最后安装EC的时候会把EC垫起来有好多引脚焊不好,所以我决定再没上EC前找到断线点到板子的反面的测试点或者说元器件上,找到后我又找来一个新的EC,因为我怕原本的EC有问题到最后我在费事的换EC,所以我换了一个新的,焊好后,直接把断线的引脚飞线到已经找好的点,

焊好后测试飞线无短路,直接通电开机测试待机正常,通电按开机按键电流跳变了直接亮机,

看来应该无问题了,拿出板油固定飞线和做好绝缘,

电脑到此成功修复。

最后献上图纸一份,还请大家给我加点分,谢谢!!!

hp G4 DA0R13MB6E0 REV.E.rar

网友:
说得够详细了,完全帮助了我不明白的地方

网友A:
说得够详细了,就是没图: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得够详细了,就是没图:D

有图的   图太多  加载慢  等会  就好了

网友:
线飞的真是不错  高手

网友B:
非常详细,学习了。有图就好了,不过也能看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详细,学习了。有图就好了,不过也能看差不多

有图 啊    加载的慢  你等会    图太多了

网友:
那估计是我网不行,看完了图片也没出来

网友:
高手,飞线的时候有木有用显微镜啊,实在看不清楚这么小的线啊

网友:
非常详细

网友:
我有个飞线更夸张了,早知道上传来加分

网友:
          有图纸。理论扎实,修机轻松

网友:
我帖子看完了  图就看了几张 就凭你飞线那几张图就应该给你加分

网友:
这线飞的 你那个固定线的东西在那里买的我多是用带皮的用胶补粘的

网友:
这种飞线  66666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楼主总是生活在牛A与牛C之间

网友:
原来是EC脚断线腐蚀啦,我曾经修过一个G480的机器,接啦十好几根线,

网友:
修这种机器要毅力呀,楼主毅力可嘉!

网友:
有图就好了,不过也能看差不多

网友:
教程详细认真,很有参考价值啊!学习了~

网友:
思路正确修的就是 流啊 学习了 幸好关键位置ok

网友:
说得够详细了,够明白了。又学了一招

网友:
飞线很干净啊 细节做的很到位

网友:
lz, 线飞的很飘渺···························

网友:
这飞线的功力很高呀····图配的也不错

网友:
楼主牛逼,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写的挺详细学习了 以后遇到了类似的有经验

网友:
这样的机器要是我 我都不修了,楼主技术杠杠的
我的小聪聪
没办法啊 有钱赚 就得修啊 主要是饿啊
详情

网友:
我也有一台在修,开机电流0.2左右,风扇狂转,没有CPU电压,没有思路呀

网友:
细心,不错啊,细心,不错啊,学习了

网友:
恩 厉害。有图纸就是好搞。。。

网友:
虽然故障说不上难 但 楼主做事很细心,我修电脑就是马虎点 为了抢效率,

网友:
线飞的好 。。。 手工好。。 厉害。。。。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讲的也很详细,已加分。。。。
我的小聪聪
谢谢 现在下载分严重缺啊 多发帖 多交流吧
详情

网友:
说得很详细!手工也不错!加分支持你!

网友:
很好,部骤清晰,我让新我看明白了

网友:
楼主的绿油用的漂亮,思路清楚无杂念呀。可以成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