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进水刷机报错-1 绝对非正常方法维修

楼主(2017-07-19):
顾客送修一台iphone6  在别家刷过机 到手刷机-1  就换基带电源 重做基带cpu  射频  刷机依旧-1

开始仔细检测
拆掉基带电源测试对地阻值 发现基带电源34角接地 找到故障 因为34角是直接给基带cpu提供2.95v供电,所以拆掉基带cpu,重点来了 ,拆掉基带cpu测试后发现,是基带CPU本身损坏
一般基本可以宣布死亡 放弃维修了
但是想到五百块的报价 我怎能不在试一下呢,我就想不要这路电压了,直接上绿油盖住基带cpu的点

装机刷机OK  开机测试信号一切正常  哈哈   比打王者赢了还开心
新人 有啥就分享 帮我加点分哦 谢谢

网友A:
这样也行。可以的兄弟。真是想都想不到的方法啊。厉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行。可以的兄弟。真是想都想不到的方法啊。厉害了

恩恩 是的 我也没想到尽然可以了

网友C:
楼主厉害了。下次遇到有短路的十在不行就断开它。没准有惊喜。但我总觉得哪里有功能问题。比如什么什么信号不好啊。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恩 是的 我也没想到尽然可以了

的确没想到。这样也行,一般遇到芯片直接短的就直接放弃了。

网友:
楼主威武!楼主威武!楼主威武!
重要的事情说遍!

网友:
这是新人老手嘛,厉害了
测试几天没其它问题吗?

网友:
基带VDD_P2脚供电不知道在基带CPU内部是给什么模块供电的 竟然可以不用。。。。很好的一个维修经验 学习了

网友:
厉害了,这么做不会缺少功能的吗

网友: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我只想知道;这个供电到基带起的什么作用?
根据所发贴只找到一个简写的信号缩写,请哪位大神给个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了。下次遇到有短路的十在不行就断开它。没准有惊喜。但我总觉得哪里有功能问题。比如什么什么信号 ...

我单独测试了 2g  3g  4g  信号都棒棒哒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单独测试了 2g  3g  4g  信号都棒棒哒 哈哈

移动电信联通都试了吗?不走一个通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移动电信联通都试了吗?不走一个通道会不会有问题?

移动没有试呢  回头试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
换个思路,就成功了。看来还是不要死脑筋才好。具体情况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移动没有试呢  回头试一下看行不行

把能试的功能都试一下。我想知道那个供电到底干什么的。

网友:
我发现这网站到处都是要钱的。掉钱眼里去了

网友:
。真是想都想不到的方法啊不会不读卡吧

网友:
好脑子啊 可以的兄弟66哒 学习了

网友:
钱果然是万能的,这回真信了,为了钱,这样都能行,做得好,赞

网友:
还真是开了眼界,不过这供电总会有意义吧,不然屏蔽了还能正常使用,那当初又为何设计呢?

网友:
楼主太棒了,刷机,重植芯片不行,查图纸找问题根源,测出基带CPU的供电脚对地短路了吧;上绿油绝缘,损失此路来获得整机点亮,佩服呀

网友:
这样也行,可以的兄弟 学习了 666666666

网友:
有时候就是在你快要放弃的时候最后的办法就好了 柳暗花明啊

网友:
奇了怪了,它既然设计了这路供电,但好像又没用。看来什么都得试试才行

网友:
这个供电直接就封了.还好不是主要供电

网友:
这历害 了...学了,,修手机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举一反三,维修就是要这样的思路

网友:
为甚么修复不了呢?小白问题。。。

网友:
#在这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里快速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单独测试了 2g 3g 4g 信号都棒棒哒 哈哈
试下 GPS 和 WIFI 正常吗 试下 GPS 和 WIFI 正常吗 试下 GPS 和 WIFI 正常吗

网友:
迅维网的下载分太高了,能否调低点

网友:
楼主给力,这样都可以,的确牛逼啊,,,,,,,

网友:
这个只是单独某个功能吧,要是工作必要的电压短路那不可能啊。

网友:
要是我遇到这种供电短路的已经放弃了

网友:
厉害厉害。这样也可以

网友:
这样也行。可以的兄弟。
厉害了

网友:
mark标记,新手小白过来学习下,多谢!多谢!!

网友:
我靠真的是奇特的想法,还是五百块给的动力啊。值得学习

网友:
我的5s也是刷机到最后一步就报错-1 我在清洗主板液中涮了下 刷机就成功了 这我就不解了 纳闷

网友:
楼主厉害,谢谢分享!
这一路供电是什么作用,哪位提供一下,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少个供电,会不会后期出现什么怪问题,,或者这个供电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