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43-ES3G不定时掉电重启维修

楼主(2017-07-19):
朋友给了一块坏的技嘉P43主板,症状为不定时掉电,有时开机没自检完就掉了,有时进系统十几分钟才掉电。刷BIOS和拆掉串口芯片无效,照样掉电。遂怀疑CPU供电管理芯片ISL 9334坏了,更换后还是掉电,到这很多人会说是北桥或者CPU座虚焊了。
想想以前的案例,发现这种情况和上次修的那块GA-B75M-D2V很像,那块B75是CPU供电管理芯片外围电路有问题导致不定时掉电。只能静下心来慢慢查了,查到DR40时发现阻值不对,拆出来测,阻值为无穷大。更换此8.2K贴片电阻后,主板不再掉电,烤机24小时也正常。

DR40位置图

网友A:
最怕就是这种不定时掉电的,好难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怕就是这种不定时掉电的,好难修呀。

确实挺浪费时间,要不是上班空闲时间多,直接做料板了

网友:
已加分,谢谢分享!这种不定时掉电,等掉电很耗时间,不定时死机还可以对比测量电压,不定时掉电就难修了

网友:
我手上刚好有一台880GM进系统开视屏后掉电     不好整

网友:
楼主你这个电源管理芯片EN有,不应该是不定时掉电啊???

网友:
意思就是说CPU管理芯片的EN不稳定呗

网友:
这么厉害呀,我最怕修这种问题了

网友:
能俢好不定时掉电都是一等一高手,小白佩服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哭啊、、、不上图看看下的,希望上个图

网友:
不定时掉电的最头疼了,都是直接当料板

网友:
现在手上一块h61m的班子,不定时掉电,不知该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