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51111T广大GD3保护隔离维修

楼主(2017-07-19):
插电待机电流0.001。拆机发现保护隔离不过。 PQ52的1脚和3脚都是19V。查1脚控制来源,受控于PR240和PR242分压后得到9V左右的电压导通P沟道PQ52。测PR240的2端都是19V。是分压电阻坏?还是PQ531脚和6脚导通?测PQ53的2脚为低电平,5脚也是低电平,看来不是5脚拉低的。拆掉PQ53在测它的2脚是19V的高电平。换掉了PQ53后1 2 3 6脚都是19V。看图纸2脚和1脚都是高电平19V应该6脚会得到2个电阻分压后的9V电压。直接拆掉PQ53和PQ56在测PR240上的电压还是19V。拆掉2个电阻测阻值都是正常的。直接找了2个电阻换上去在测分压了9V出来了。在把PQ53和PQ56装上去也正常了。 装机器测试OK。最后是PQ53和其中的一个电阻坏了。我不想测试就直接换掉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