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90 如何解BIOS密码,开机密码

楼主(2017-07-19):
DELL M90  如何解BIOS密码,开机密码     刷了BIOS也没有用,一开机就要求输入密码。。求解决。。。。

网友:
戴尔的机器,2013年后出厂的机器,刷bios能解密,你这个M90,型号看着陌生,估计是老掉牙的,等高手回复

网友A:
上网查一查 应该有初始密码。》》

网友B:
找下密码芯片所在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网查一查 应该有初始密码。》》

既然上锁,应该都改过密码了吧!

网友:
下载个DELL的BIOS密码算号器试试

网友C:
DELL M90 是移动工作站那款吧?这些高端机器应该是有独立的密码芯片的。先找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下密码芯片所在位置

拆掉密码芯片就好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ELL M90 是移动工作站那款吧?这些高端机器应该是有独立的密码芯片的。先找找看看

是不是拆掉密码芯片就可以使用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拆掉密码芯片就可以使用了啊?????????????????

拆密码芯片也不会好的。芯片存有机器的系列号等信息。先拆下来应该会报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密码芯片也不会好的。芯片存有机器的系列号等信息。先拆下来应该会报错的。

那这种机器要怎么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