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多次集中精力维修一台苹果6P显示充电充不进,电量不准确

楼主(2017-07-19):
此机客人拿来时已经说明放了很多家大大小小的手机维修店都没有修好,让看看还有没有维修价值。接机发现手机不能开机,但插入充电器能显示苹果标志不断重启,客人还说了一句,你不要想着换电池了,电池每家都换了一次,而且一换电池就开机正常,用完电再充电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且还主动给了电话号码,看看一个月能不能修好。拆机发现充电IC U1401USB U1700都是换新的,Q1701Q1403都短接了,看得出整个手机就围绕这4个芯片去维修了。维修还是从最简单开始,尾排和电池都更换了,手机也如客人说开机全部正常,而且充电显示也正常,跟本好像没问题一样,插入充电器充电,发现电量马上掉了百分之5,断开充电器电量又上升多百分之5,试充电一个小时,手机显示充电,但充电器不发热是凉的,知道真的充不上电了。尝试连爱思助手,可以正常连接,信息都可以读得出来,只是充电那里显示不在充电,充电次数为0,电池容量百分这百。打开图纸,手机先测量为主,首先插入充电器测量5V充电输入,C1408C1704都有稳定的5V电压,而且手机可以连爱思助手,说明USB管根本正常,现在重点查充电管U1401,测量证明充电5V电压进入U1401,手机也显示充电,说明CPU控制U1401线路也应该是正常的,再次测量电池正极接口,注意是断开电池连接下测量,没有正常的4.25V正常脉冲显示,只有3.97V左右的电压。怀疑充电管U1401充电不良,换了一个新的,再次测量,测量结果一样,3.9V的充电输出电压,需要短接的都短接了,充电管也换了,维修一下子没有思路了。休息了一会,打开图纸重点分析充电部分原理。5V充电分3路,一路直接进入U1401,另一路经一个电阻进入主电源,最后一路经过Q1701进入USB管,5V充电经过U1401后分两路输出,一路进入主电源给手机供电,另一路进入电池,为手机电源充电。充电部分因为Q1701Q1403都短接了,充电管是全新的,跟据图纸,要修的只有充电反馈部分的L---C反馈电路,反馈电路一路通过Q1403监控电池充电数据,另一路直接监控充电管为主电源的供电,现在就主电源和一个电容C1402和一个大电感L1401,直接测量C1402L1401没有断线现像,开机插入充电器测量,发现C1402两端,一端为4.2V,另一端为6.8V,因为之前没有测量过这个反馈电容,所以也不知道数据的正确性,就一个电容和一个电感,先换一个电容再说,又因为这是一个反馈电容,不敢乱换,直接换上一个拆机的原装电容,再次测量,发生了没有,C1402一端为4.38V,另一端为8.72V,再次测量电池正极,已经有了4.25V的脉冲电压,这里心中有数,充电应该没有问题的了,果然试充电,确实手机能充电了,因为充电器工作了可以正常发热了。但是问题来了,电量变化很大,出现了开头描述的问题,电量不准,插入充电器和拔出充电器出现相差百分之5的电量,以为电量检测有问题,打电阻,电量检测脚没有断线,短接电量检测电感FL2511不起作用,维修进入死胡同,真的没有办法维修了。主板放了两天,昨晚睡不着,拿起主板再修,充电管拆下,把焊盘所有脚都查了一遍,竟然没有发现问题,头都大了,再看看图纸,已经没有什么可修的了,最后的还有电源和CPU,但U1401F2脚没有断线,U1401CPUG1脚也没有断线,有正常的对地电阻,电源的可能性也不大,想想还是从反馈电路入手,把Q1403短接分开,充电中测量Q1403C1脚有4.3V电压,测量Q1403A1也有4.3V电压,不充电测量Q1403A1电压为0Q1403A1要么起反馈作用,要么起控制Q1403导通作用,短接试试吧,好运气来了,竟然电量显示正常,连爱思助手也正常了,这个情况我说不明白道理,也许是运气,也许手机过两天也会变成电量不准的原故障,同时也把所有检测过程跟大伙分享了,希望大伙一起讨论电量不准这个问题,同时也希望同行们认真看看,这的确是几天来的心血,觉得我有修手机的耐心的同行也希望给我加分,加加分开心一下。

七谨,染年 + 1 + 1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谢谢分享  写了这么多辛苦了

网友:
两个字形容你                       高手

网友A:
楼主辛苦了,分析的到位

网友:
谢谢大神分享。顶!d=====( ̄▽ ̄*)b、、、、、、、、、、、、、、、、、、、、、、、、

网友B:
楼主这个排版看的头晕有点,文字和图片要放好

网友C:
我看来看去都没看懂是怎么修好的,换了个电容能充电了,之后电池容量不准确?不准确是咋修好的呢?

网友:
维修小白过来学习大神经验,多谢!

网友D:
楼主分段写呀,一大段一般人都看不下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排版看的头晕有点,文字和图片要放好

好的,排版真的不好,以后发帖会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来看去都没看懂是怎么修好的,换了个电容能充电了,之后电池容量不准确?不准确是咋修好的呢?

电池电量那里是短接Q1403的A1和C1,不过是碰运气的,有可能还未修好电量这个问题,现在看看手机过两天的情况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分段写呀,一大段一般人都看不下去呀

谢谢你的提醒,不过不太知道怎样分段和插入图片

网友:
写了这么多啊,分析的不错啊,呵呵

网友:
这个分享确实不错,写的很详细,对于很多人都有帮助

网友E: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手机全能测试仪。好不好用的

网友F:
楼主这个什么全能速测仪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手机全能测试仪。好不好用的

用了很多年了,测量电压比较准,而且数字表和指针表测不到的,全能仪都可以测量得到,有点像示波器功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什么全能速测仪是个什么东东

已前修诺基亚手机用到的检测仪器,到现在还是在用,测电压很准,比万用表好用

网友:
问下楼主,Q1403来之前不是短接过了吗?

网友:
问下楼主,Q1403来之前不是短接过了吗?:jingya: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问下楼主,Q1403来之前不是短接过了吗?:jingya:

对的,原来是C2和B2短接的,只是后来我改成A1和C1短接,其实充电这两个接法都可以正常充电的,电量显示方面暂时不太了解它的原理,

网友:
请原谅我 真没那个耐心看完   把图片插在贴子中间就好了

网友:
充电中测量Q1403C1脚有4.3V电压,测量Q1403A1也有4.3V电压,不充电测量Q1403A1电压为0

疑惑一:Q1403应该是P沟道场馆,CHG_ACT_DIO低电平充电,高电平截止,你这个真好相反,是不是编辑有误啊

疑惑二:另外C1402应该是自举升压电容,两端的电压相差那么大,你是用普通万用表测出来的吗?

疑惑三:短接了Q1403控制脚,如果说能充电了,那是不是只要插上充电线就一直冲,不会提示说充满了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对的,原来是C2和B2短接的,只是后来我改成A1和C1短接,其实充电这两个接法都可以正常充电的,电量显示方 ...

我一般短接这个都是一坨锡搞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充电中测量Q1403的C1脚有4.3V电压,测量Q1403的A1也有4.3V电压,不充电测量Q1403的A1电压为0”

Q1403C1脚充电时是有4.3V电压的,你可以实测,不充电为0
另外C1402电压是相差这么大的,低了没法充电,显示充电充不进,万用表量一样是8V以上
最后,短接Q1403充电满了也会停止充电的,Q1403起到取样作用,是一个由手机控制导通的管子,它的作用是反馈,短接就是人为强行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一般短接这个都是一坨锡搞上去的

我试过,两种短接方法都能充,只不过未试过完全拆掉能不能充

网友J:
虽然修好,但原理基本全错!有待加强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J:
虽然修好,但原理基本全错!有待加强学习!

你好,原理全错,那请你指点一下错在那里,有待大家学习和进步

网友:
谢谢分享 小白正在努力学习中 有图有思路有方法有效果,完美

网友:
分析的到位

网友K:
我一字一句的看完了!感谢楼主的分享,辛苦了!看出来了,楼主很认真!值得我学习

网友:
楼主很有耐性啊,修了那么久也修好了!

网友L:
  你这个设备在哪买的 淘宝搜不到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一字一句的看完了!感谢楼主的分享,辛苦了!看出来了,楼主很认真!值得我学习

谢谢你的评价,也感谢你耐心的看完,有错误的地方希望指出,有待以后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设备在哪买的 淘宝搜不到呢啊

诺基亚手机年代的手机维修仪器,淘宝现在早没有了,现在用可能有点落后了,不过觉得量量电压等等功能还是比万用表好,所以一直在用

网友:
收藏了,好好学习一下楼主的思维

网友:
写的很不错,不过这排版确实让人头晕。

网友:
感谢老司机的分享,手上有个6S正好在研究

网友:
看着很迷茫,楼主配图好一点,这样更清晰点,感谢分享

网友:
没权限看,但可以看出,是大师之作啊

网友:
这个问题  确实 很奇怪    到底Q1403 是怎么工作的  好多说法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了,分析的到位

我看楼主这帖子就不一般老司机了,那设备都高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已前修诺基亚手机用到的检测仪器,到现在还是在用,测电压很准,比万用表好用

不错啊,这样设备比万能表强啊,至少有数据显示

网友:
太厉害了,是学习研究的好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一直也是搞充电维修这块,而且这块修的也特别多,各种问题都有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维修需要的是好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看楼主这帖子就不一般老司机了,那设备都高端啊

也没什么高端的啊。 。都是常用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为什么不能给等级的的群众看看呀?你这样是为了让大家充钱吗?

我这个维修案例是分享的,并没有要充钱才能浏览的,你可能不符合迅维浏览技术贴的要求吧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经验丰富,多谢分享了!

网友O:
手机故障全能速测 哪里可以买到 手机故障全能速测 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O:
手机故障全能速测 哪里可以买到 手机故障全能速测 哪里可以买到

这个是8年前的测量工具,修诺基亚用的,现在估计没有了,淘宝找一下二手的吧

网友:
可惜没分给你了,不然我就给点分,这绝对是个精华贴

网友G:
引用 网友P:
问下楼主,Q1403来之前不是短接过了吗?

前一个维修师傅之前已经短接了,这个是管子对充电很重要,一般短接就行了

网友:
楼主手机速测仪,多少钱,好不好用

网友:
楼主,修苹果现在利润高不高,对同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一个维修师傅之前已经短接了,这个是管子对充电很重要,一般短接就行了

是不是把Q1403取掉 短接   如果取掉 还能充电吗???

网友(2017-11-24):
厉害!真是细心,可是Q1403开头讲的就是被上家短接过得,后来又短接一次后好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这有台5和你说的问题差不多  有电它都正常充也可以 只要电耗干了  插数据线充电就重启  有电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辛苦,写了这么多,这么详细的分析,让我等小白受益良多!谢谢

网友:
楼主思路真好,分析也很到位,刚入门的小白看不懂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学习,支持!谢谢!!!

网友:
楼主挖掘了问题解决方案的新思想,值得借鉴,另外楼主的仪器好高端大气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目标明确,专研敬业。看文字都觉得思路是电流了,我是小白竟然也能看懂了。大赞

网友:
昨天碰到一个同样的问题。不过最后我放弃了。
我一字一句的看完了!感谢楼主的分享,辛苦了!看出来了,楼主很认真!值得我学习!

网友:
这机子客户给的时间比较充裕 不然也可能推掉了吧

网友:
电量耗尽了就充不上电,但是有电的时候就可以充不晓得是不是和楼主一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的,原来是C2和B2短接的,只是后来我改成A1和C1短接,其实充电这两个接法都可以正常充电的,电量显示方 ...

电量不准不应该是在电池检测脚入手吗?

网友:
楼主修好这个问题是 飞线电子开关的A1和C1吗??

网友:
辛苦楼主写了这么多,学习了:kaixin:

网友:
设备不错技术也好用了很多年了,测量电压比较准,而且数字表和指针表测不到的,全能仪都可以测量得到,有点像示波器功能

网友:
Q1403是不能短接的,Q1403是控制对电池充电的电压

网友:
楼主辛苦了,分析的很到位,小白都学会了

网友Q(2017-12-25):
这检测仪不错好东西,没见过!分享一下感觉感觉

网友:
努力学习成为你一样的高手。。。。。。。。。。。。

网友:
写了这么多辛苦了

网友R:
你这手机故障快速检测仪现在还能买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检测仪不错好东西,没见过!分享一下感觉感觉

这个速测仪一直用来测量电压用的,个人感觉测量电压准确方便直观,比数字表准确,没有示波器使用中复杂,已经使用多年

网友G:
引用 网友R:
你这手机故障快速检测仪现在还能买到么?

市场上已经没有了,那是很多年前买的,那时是用来修诺基亚和索爱的,然后到现在都在使用,最喜欢用它测量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市场上已经没有了,那是很多年前买的,那时是用来修诺基亚和索爱的,然后到现在都在使用,最喜欢用它测量 ...

对呀,这个功能好哦,可惜我在网上找了居然没有了。你那要成收藏品了。

网友:
居然还可以回复,好帖,一字一句地看完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么多字看得头晕。有些地方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我表示这么多字密密麻麻看完眼睛有点累  楼主码字也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