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无待机不过保护隔离维修

楼主(2017-07-19):
上午接一台B470,客户说不开机,接上可调电源无待机电压,和客户谈好价格留下电话,送客,下午吃过饭开干。
测量各大电感对地正常,公共点阻值正常,但无电压。测量pu4001 AD+无电压 AD+来自PU3801  PU3801 S19v  G19v  D0v    此管为p沟道应为低电平导通G19v就不正常,ADOFF 0V正常,要使G极为低那么PR38013802就要串联分压,测量PR3801时发现阻值7欧明显不正常,料板拆一个差不多大的装上,再测量PU3801 G极变成6.1V。接电源电流一路上扬亮机。

网友:
直接了当....

网友:
我的进水机一个型号,烧脑中。。。。。。

网友:
B470很多坏CPU跟坏CPU供电的,楼主没遇到真好

网友:
现在就这些老型号的好修点了,新出的主板没法搞,没图没点位,ec带程序,bios程序。。。。。想修先得跑边程序

网友:
这个可以有,简单明了。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个机器CPU供电那里爱坏基本修的都是哪里

网友:
这个可以有,简单明了。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