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4X 不触发 掉电 求助!

楼主(2017-07-19):
现象:0.001 短路 ,图中方框电容短路,去掉之后,触发几次到1.8左右, 掉电,
几次之后, 待机0.012, 按开关0.036,  大概1分钟, 掉电,

现在3V 5V 有, 请问 哪里查起,

EC  KB9012QF A3    带程序!

这个程序怎么刷?

网友:
接CMOS电池了没有,不接可以不亮机的

网友:
按开关有动脚说明已经触发了,一般不是EC部题。

网友:
809f 809H可以刷些 9012  论坛有相关资料的

网友:
后来查出 1.1V 没有 PU110坏 换了之后  电流到1.8几 掉电,
测各大电感 电压正常,  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偶然想起以前 修过 联想的,  用这个维修电源不能开机 掉电,

赶紧拿电源适配器 开机, 一切正常

看来不能全部相信 维修电源啊  泪奔。。。。。。。

搞了 2  3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