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REV:1.1掉电!!!!

楼主(2017-07-19):
上午接到两块技嘉B75的板子,型号是GA-B75M-D3V 1.1版本的,一块通电瞬间掉电在自动上电,如此循环,另外一块是通电就掉电,可二次通电。多的不说了 直接上图,求加分了!!!

网友A:
看见95836就怕了,怎么修读不出CU供电

网友:
技嘉的特别爱坏这种小三极管,技嘉H61也是

网友B:
那个三极管是 CPU供电的EN信号?

网友:
哪有那么简单,这板子型号多 了去了,很多都是断电,几乎没弄好几块

网友:
这技嘉不知道怎么回事 碰到上电掉电的我都是直接找IO的检测脚。。。

网友C:
无总线供电的那块,瞬间掉电,且可循环,这个“瞬间”的速度,应该是不是12V检测短路或cpu供电短路的那种瞬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见95836就怕了,怎么修读不出CU供电

求加分啊!求支持啊!没分了 蓝瘦香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三极管是 CPU供电的EN信号?

第二张图片啊!里面有红色的字,写清楚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无总线供电的那块,瞬间掉电,且可循环,这个“瞬间”的速度,应该是不是12V检测短路或cpu供电短路的那种瞬 ...

12V检测电压不正常是瞬间掉电且不能再次触发,拔掉12v的4PIN口也一样

网友:
无总线供电会掉电很快,可以循环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V检测电压不正常是瞬间掉电且不能再次触发,拔掉12v的4PIN口也一样

短路都会保护,且不能再次触发,缺供电保护,是可以再次触发的,纠结掉电速度没意义,谢谢提醒

网友:
6系列的技嘉主板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没供电还好修  就怕跑马了 可以亮   有时候掉电又不亮   再开又好了  遇到技嘉B75这种问题很多

网友:
我这个板子 不是这个问题 也是掉电重启 有电

网友:
总的来说,技嘉的主板,还是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