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35-107TX 独显 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7-07-19):
客户送来一台CQ35机器,问题是开机不触发,待机电流0.01,量3V5V都正常,按下开关IO芯片32脚有触发信号.测量其它各电感阻值均正常,刷一个BIOS试一下吧,从论坛下了一个CQ35 BIOS,装上去触发,电流上到0.8V不开机,看来是BIOS不对,看论坛有人说机器后面小型号一样的BIOS才可以,在网上找不到一样的,从淘宝买了一个,刷完装机测试,电流刷刷的上来了,此机修复.淘宝卖家还把集显的BIOS也一起发过来了,分享给大家!!!!!

网友:
非常感谢,没有认证成功还,只有看得到普通区的文件BIOS 了

网友A:
最近也是买bios、比较多,下的很多不能用

网友:
为什么我下载不了啊??????????

网友:
认证账号  珍惜账号 回帖请勿灌水

网友B:
说是买的  就把购买记录截图出来不是更有说服力

网友:
哎,怎么现在的老机子bios也那么容易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是买bios、比较多,下的很多不能用

我也是论坛下了很多不能用,都没板号,才去淘宝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是买的  就把购买记录截图出来不是更有说服力

这个版本的主板对应有两个工厂内部板号的BIOS程序
有福科技  2017-7-19 15:02:04
只有一个适合您机器
有福科技  2017-7-19 15:02:16
您都要试下 应该一个是独立 一个是集成对应的
有福科技 2017-7-19 15:02:22
BIN
306EF15.BIN1024.00KB
成功保存至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306EF15.BIN
打开 打开文件夹
有福科技 2017-7-19 15:02:29
BIN
306DF15.BIN1024.00KB
成功保存至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306DF15.BIN
打开 打开文件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版本的主板对应有两个工厂内部板号的BIOS程序
有福科技  2017-7-19 15:02:04
只有一个适合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