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H61M上电断电维修经验

楼主(2017-07-19):
技嘉 H61M-DS2 上电断电维修经验
开机,上电马上断电。技嘉的主板上电断电,一般都是缺电压造成的,在不停地开机关机过程中,发现CPU_VTT电压和CPU的主供电是没有的。一般CPU的主供电是最后出来的,CPU_VTT电压是由RT8020控制输出的,然后根据这个IC的控制脚,第7脚没有电压,第七脚受控于三极管Q9Q8,追查Q8的控制脚已经发出控制信号,测量R38R37的上拉电压都正常,果断把Q8Q9三极管更换,完美亮机。附上电路图
数据已于 15:48 保存
10 秒后保存 保存数据 | 恢复数据    字数检查 | 清除内容    加大编辑框 | 缩小编辑框

附加选项阅读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