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S24D300H MCU

楼主(2017-07-19):
客户送修一台S24D300H 接上适配器是不通电,电源指示灯不亮,我接可调电源看是有待机电流的,既然有电流就先修通病,在同行哪里找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显示器。拆机吧MCU备份出来,刷到不通电的电源板上,接电源指示灯亮,亮屏有显示,修复成功。

显示器型号:S24D300H
屏型号:M240HTN01.2
电源板板号:BN41-02118C
主控芯片:SE1279RL-MST

网友A:
谢谢楼主贡献程序,并且把详细的板号和配屏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贡献程序,并且把详细的板号和配屏发上来

屏号,板号,还有主控芯片一起打出来 有需要的好对比下载,要不然有的不对不能用,

网友B:
LZ,能不能把下载分改成2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能不能把下载分改成2分,··················

好像不可以改的,我也不懂,第一次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能不能把下载分改成2分,··················

有用就直接下载了,我屏号,板号,什么都标注清楚了,刷上好了你就挣钱了,

网友:
大家共同学习。相互交流。迅维网是维修人员最好的平台。

网友:
谢谢楼主贡献程序,!!!!!!!!!!!!!

网友C:
谢谢楼主贡献程序,只能有用了才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贡献程序,只能有用了才下载

对症下药,百试百灵。刷上就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