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H61M-DP3 1.01 偶尔可以亮机 掉电循环重启

楼主(2017-07-19):
主板偶尔可以跑完码亮机,多数是触发后跑一两个码后掉电循环重启,加焊IO NCT6776D  故障解决

网友A:
请问 像你这样发一个贴能给多少下载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 像你这样发一个贴能给多少下载分

这个我平时维修简单记录下来的,因为没有分了就只能发发贴赚点分了,穷啊

网友:
IO虚汗了!楼主捡到泡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平时维修简单记录下来的,因为没有分了就只能发发贴赚点分了,穷啊

一般开一个帖子,在上传图片,或者BIOS什么的 差不多10多分吧!不过建议别发灌水贴,小心扣分啊!以前有个贴子,有个人回复 小手一抖两分到手 然后版主回了句 小手一抖十分扣走!(那时候回帖好像是加两分)

网友(2017-10-18):
看到最后一个回复我笑了,都tm是段子手吧。笑死。      以前有个贴子,有个人回复 小手一抖两分到手 然后版主回了句 小手一抖十分扣走!(那时候回帖好像是加两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