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551J 不触发 无待机 无图纸 无点位 盲修

楼主(2017-07-19):
ASUS N551J 不触发 无待机 无图纸 无点位 盲修

外观很新 无进水 无摔 无异常

通电  待机为0  公共端19V 正常

待机芯片为1285A  上网查 有人用1225A代换成功过  不多说 开1225A的图纸

最12脚主供电19V正常  3脚+3VLP正常  6脚EN2 20脚EN1都无电压 待机肯定没有了

现在有很多新机型待机3V 5V都是开机后才有的  但ASUS的机器很多都是有待机3V 无5V的多

转到EC这边来看

量+3VA_EC供电没有

通常+3VA_EC  =  +3VLP  大多数都是电感直连  少数由三极管转换

量板上两点 不通 无短路

跑线路 分别到如下

查芯片 APL3533

1-2脚输入 接+3VLP 正常

13-14脚输出 接+3VA_EC 无电压

量3脚EN 高电平正常

找不到芯片换 订料时间太长 客户等不了

确认无误后 直接短接

测试开机后一切正常

然后……。奇葩的事来了   修之前讲好的150  弄好后客户只愿意给100  说是没有换元哭器件  只能收手工费   真是去TM的了   事太多  也懒得扯了 让他自己装机  快点滚蛋了    再有就是没保修了…………

网友:
哥们 说实话 这个要150真的太低了 华硕的不是通病 非常不好修的

网友:
用户报150,那修同行的你收多少?

网友:
我曹 厉害了老铁 6666666666666666

网友:
现在做维修真的太难了,机器不好修,还赚不到钱。

网友A:
能说下你是怎么跑到apl3533的吗?

网友:
很厉害,看啦对华硕还是比较了解的防线准确,给个赞

网友:
报价再跟他搞啊

网友:
楼主理论太强大,就不用图纸了,学习了

网友B:
这样的客户还是少得,楼主要打起精神啊

网友:
华硕的机器本来就不好修,在遇到这样的奇葩客户, 现在做维修的实在太难了

网友:
现在做维修真的太难了,机器不好修,还赚不到钱。又难报高价

网友:
碰到这种客户  真心累。。。。。。。。。。。。

网友:
唉,修好后才讨价还价的,客户不在场的话肯定让他主板修不了

网友C:
同行都要报150,这还是客户呢。。。。。。。。。。。。

网友:
这机子有点位的,我上个月刚搞一台会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说下你是怎么跑到apl3533的吗?

多年的经验 一两句说不清  文子也不好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行都要报150,这还是客户呢。。。。。。。。。。。。

现在报200  机器都不会给你看  直接转身就走了   不同往年了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客户还是少得,楼主要打起精神啊

是的,现在机子真的是不好修,还不如修手机来的快,客人还愿意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