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DELL N4110时开时不开。

楼主(2017-07-19):
今天早上接了一台DELL N4110时开时不开。可以开的时候一切正常,不开的时候电流0.002.EC8518E换了也是一样的,不开的时候EC123脚没电压。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大师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DELL

网友:
肯定是某个线路接触不好 刷刷板 放微波炉蒸蒸 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修好了,谢谢大家.EC旁边有一个电容发黑换了就好了.

网友(2022-02-20):
先确定开机条件正常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