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20I,插电自动开机,关机又自动重启,又自己休眠,有老板修过吗?

楼主(2017-07-19):
联想X220I,插电自动开机,进系统后,关机又自动重启。有时候插电后,开机键绿灯闪闪就自己开机。进系统后不懂他一会就自己休眠。刷过BIOS没用,因为不装BIOS芯片的情况下,插电上去后,电流会自己跑到0.16,又掉下来,过一会又自己跑上0.16,如此反复。不懂怎么处理了,有老板修过没?

网友:
                              LID,键盘都查过么?

网友:
键盘会不会有问题啊 不上bios怎么试

网友:
开关留电了吧  。。。。。。。。。。

网友:
不接键盘也自己开机啊,键盘明显没问题。不接BIOS芯片机子也自己上电流想开机,把芯片装上电流就一直上去亮机了

网友:
电压好像不全吧.或者是有短路的.查查吧

网友:
我觉得网卡唤醒信号或者LID 可能性大点

网友:
再顶起来给老板们分析下,现在也没什么办法